加上速度PID之后,电机运行的的U V W的电压波形变得不正常了

楼主(2015-03-03):
如果给一定的速度,U V W端的电压波形是正常的,但是加上速度PID之后,在速度到达目标速度稳定下来之后,测U V W端波形,但是U V W端的电压波形变得不正常了,左右两边不对称了,请问各位大神,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宽屏示波器少见啊

网友A:
这是PID调节的结果,你UVW电压是怎么测的?我看波形怎么像电流的波形

网友B:
如果你在驱动输出的时候从当前值转到PID目标值直接跳变,就有可能出现这种问题。可以考虑从当前值逐步变化到目标值,或者每个周期固定位置才调节输出比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PID调节的结果,你UVW电压是怎么测的?我看波形怎么像电流的波形

我是在速度经PID调节之后,达到目标转速,速度稳定下来之后,用示波器一端接地,一端连U 端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在驱动输出的时候从当前值转到PID目标值直接跳变,就有可能出现这种问题。可以考虑从当前值逐步变化 ...

这个是速度到达目标速度,稳定下来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速度到达目标速度,稳定下来测的

我说的是你PID运算的输出,比如输出的驱动频率或幅度,而不是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