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M63 Audio D/A Converter 制作活动

楼主(2015-03-03):
蒙阿莫版主抬举,我应要在论坛里发起PCM63  Audio D/A Converter  制作活动。
本次活动旨在通过测试和聆听两个方面验证对完成一台高性价比的音频数模转换器整体系统设计。
原理图,芯片资料,设计思路,测试结果,均在论坛内公开,至于PCB文件由阿莫版主自行决定。
而制作成本将按照阿莫版主要求,只少不多,不超过600元。

1. 框架图   --------------------------------------------1楼

2. 电路设计--------------------------------------------2楼,36楼,128-136楼

3. 实际测试--------------------------------------------LM1086/152楼,LM337/164楼,LM337/185楼,

4. 聆听结果--------------------------------------------

在此之前我都只是听过使用PCM63的机器,没有亲自制作和分析过PCM63芯片,
特接此机会学习并实验一把,本人不才,非工科出身,只会PROTEL,欢迎吐槽和抨击。

其他内容待阿莫版主自行决定并补充。

目前进度30%

楼主:
元件选择

1. 数字输入

WM8805 ,, 其极低抖动时钟可以得到高性能时钟处理电路的3/4水平,很大程度上将这次设计的难度降低了。
但是他还是有很多缺点:
a)数字型的锁相环无法应对时钟不连续的数字前端,廉价USB声卡如CM102有几率导致失锁,应避免使用。
b) 低电平输入放大器性能低下导致难以识别正常信号,需要添加而外的电平转换电路。
c)  时钟电路容易被电源干扰导致输出时钟相噪爆增,需要单独提供洁净电源。
d) 硬件模式下不支持192KHZ采样率的信号,这次设计中由于并不包含高于48KHZ的信号支持,所以无视。

SPDIF  即Sony/Philips Digital Interface Format  ,是 SONY、PHILIPS数字音频接口的简称。根据 IEC 61937 的标准,他的电平为0.5-0.6Vpp,使用75欧同轴传输线或者光纤。

Main differences between AES3 and S/PDIF

AES3 balanced
AES3 unbalanced
S/PDIF
Cabling
110-ohm STP75-ohm coaxial75-ohm coaxial or fibre
Connector
3-pin XLRBNCRCA or TOSLINK
Output level
2–7 V peak to peak1.0–1.2 V peak to peak0.5–0.6 V peak to peak
Min. input level
0.2 V0.32 V0.2 V
Max. distance
100 m1,000 m10 m
Modulation
Biphase mark codeBiphase mark codeBiphase mark code
Subcode information
ASCII id. textASCII id. textSCMS copy protection info.
Max. resolution
24 bits24 bits20 bits (24 bits optional)

光纤接口本次不考虑,因为音频用的光纤实在性能太差了,完全不如使用通讯用的光纤(WADIA),但是若使用通讯光纤则无法兼容接口,不如没有。

WM8805虽然在规格表(56页)里 SPDIFINMODE 里有 Cmos input  和  Comparator input ,说明其支持SPDIF 同轴电平。 但多国烧友都反映一个事实: WM8805 使用内部输入放大器时候 ,确实很容易导致无法锁定频率的问题。
大家的做法都是增加一级电平转换电路。 这里我使用DS8921。

DS8921 , , RS422 接收驱动对,其接收灵敏度为±0.2V ,小于标准0.5Vpp。 虽然他是5V供电,但是因为WM8805 RX0口有23K 输入电阻。
T3001 ,   ,1:1射频信号变压器,阿婆机上用的,真的这个东西没什么特别的,75欧系统带宽为 0.2-340MHZ 。 FS= 48KHZ 的时候的SPDIF 信号为48KHZ *128 = 6.144MHZ 载波 。
TL431 , , 用TL431组成的3.3V@6ma 并联电源为WM8805的PVDD供电。由于Zi 远远大于钽电容的ESR,可以有效的过滤工频电源噪音。

WOLFSON 自己测试 WM8805 的结果:
FET Audio 对WM8805的测试结果:
一位日本人使用JTEST 来测试WM8805+WM8740,其结果确定其确实比CS8416(停产),DIR9001要好,更新的DIX9211也无济于事,倒是AK没有测试。

2. 超采样数字滤波器

SM5842,  , 内带24位乘法器,25为COFF , 32位累加器 。 说实话还是不够看,但是商品数字滤波器也就它算比较过得去的了。
这货没什么好说的,备选是上古神器SM5803, 支持HDCD的PMD100,支持96KHZ的SM5846,普通品SM5843。

74HC245, 输出缓冲器,用来降低数字信号对DAC的干扰。

网友:
飘过观望

网友A:
建议把电源都换成集成度较高的LT1965或者类似的LDO,这种才叫低噪声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把电源都换成集成度较高的LT1965或者类似的LDO,这种才叫低噪声电源

  LT1965 ,看起来不错啊。

网友B:
wm8805.pdf  無法下載,會出現如下畫面
其他人也會這樣嗎?

网友C:
LT1965还不如TI的TPS7A4700了,价钱差不多,噪声只有LT1965的1/10。

网友D:
开团购么?

网友:
TPS7A4700 ti的1A超低noise ldo!! 建议楼主用新的科技

网友:
希望能参与,本人玩音响超过二十年。
对制作解码有丰富的经验。

网友E:
Digital filter 用 DF1706 不知会好吗

网友E:
Ak4127 192khz SRC  + pcm63 NOS mode, 不懂行的通吗,我看到有人卖pcm63 192khz NOS 的DAC

网友F:
引用 网友E:
Digital filter 用 DF1706 不知会好吗

不是指标越高越好,合用才是关键。SM5842很好了,模拟电路的设计才是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wm8805.pdf  無法下載,會出現如下畫面
其他人也會這樣嗎?

能下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团购么?

找样子应该有得团, 现在是计划阶段,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不是指标越高越好,合用才是关键。SM5842很好了,模拟电路的设计才是重点。 ...

个人觉得数码部分指标越好对后面的R2R DAC更加好,因为现在没有新的R2R dac 出来,所以大家设计都是用古老的数码部分,我个人是不会在去用指标差的数码Ic 来设计dac,
我自己是想这样设计, 用akm的SRC 把16bit 44.1khz 升到24bit 176khz,用 74vhc164把i2s convert 去 right justify 左右声道分离去给pcm63,pcm63会自己砍掉4bit变20bit的, 用ti的2.多uV noise的Ldo...

楼主:
引用 网友E:
Ak4127 192khz SRC  + pcm63 NOS mode, 不懂行的通吗,我看到有人卖pcm63 192khz NOS 的DAC

好不好声, 就不清楚了。

目前只考虑 24/55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人觉得数码部分指标越好对后面的R2R DAC更加好,因为现在没有新的R2R dac 出来,所以大家设计都是用古 ...

1)关于asrc和nos的提议很好, 我会考虑加进去
2) uln ldo 的问题,  我要综合参考一下,请给点时间。

网友:
好好好,我之前想搞一个USB DAC,看你这个也挺热闹,占位。

网友:
不错,希望有详细测试指标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指标越高越好,合用才是关键。SM5842很好了,模拟电路的设计才是重点。 ...

模拟电路是从老票论坛里挖的马克DAC的模拟部分。

最终要求不高,音乐感有马克一半效果就可以偷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wm8805.pdf  無法下載,會出現如下畫面
其他人也會這樣嗎?

http://www.cirrus.com/en/pubs/proDatasheet/WM8805_v4.5.pdf

楼主:
关于电源芯片,我已经比较过WALT JUNG 在1997年发表的文章,最新的ULN LDO与其中提到的电源相比,并没有优势,考虑到性价比的因数,模拟电源电路将依照原规划实施。

网友:
给你参考一下这个i2s to right justified 电路,我不清楚pcm63是否可以直接吃right justified format

网友E:
Quote:
Originally Posted by Nanook
In a lot of cases newer DAC chips allow for various sampling frequencies and word length. I have 4 Burr-Brown PCM63 DACs sitting in a drawer..and nobody has ever suggested that those are crap. And those are capable of upto 24-bit length words. It's just that newer chips may support USB outputs, etc. And just because a chip is newer does not mean it is better. For example, several of the BB/TI PCM17XX chips have been identified as the bottleneck for performance in several newer digital products.
You can feed 32bit words to the TDA (most implementations do..) but the dac will only convert 16bit, as for the PCM63 it will only convert 20bits.

When it comes to sample rate it's mostly the reciever / digital filters that impose limits. There is no trouble in making the TDA (or for that matter a PCM63) accept 192Khz data as long as it is properly formatted and preferably dithered down to the right resolution.
在别的网站看到的。

网友G:
可以参加diy吗

统一准备pcb和零部件,自行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Quote:
Originally Posted by Nanook
In a lot of cases newer DAC chips allow for various sampling fr ...

一般来讲,如果输入的信号信噪比 比 数模转换器 的实际信噪比 小,那么数模转换器输出的信号最多能和输入信号一样,反之则由数模转换器性能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参加diy吗

统一准备pcb和零部件,自行焊接

  大体是这样。

楼主:
3. 数模转换器

PCM63,  ,这里我只谈这个20位的要点,其他性能不会太高或太低。

位时钟频率(第7页),16.9433MHZ是PCM63常规工作频率,通过这个时钟PCM63识别24位数据中的20位。最高可以到25MHZ,但不是每个都可以达到。
当WM8805工作的时候,他的输出的主时钟是256FS , SM5842在这个模式下工作的时候 ,他是输出的位时钟高频率是 32*N FS。
也就是说,当输入信号是48KHZ的时候,SM5842输出的位时钟那个是 48*32*8/1000 = 12.288MHZ 。
只要SM5842输出的位时钟不超过PCM63最高工作时钟,就不会发生意外。当然超频也是可以得,关键是看体制。
如果需要上192KHZ,或者384KHZ, 超采样倍率还是要分别降低为4 和 2 比较好。

供电(第8页) ,虽然PCM63分为数电 和 模电,但是他们的正数电和正模电下需要接在一起,而负数电和负模电也是一样,不要分开供应。
其电源品质非常重要,因为噪音会直接影响到输出效果。所以电容必须尽可能的靠近芯片引脚,并且数字地和模拟地要接在一起。
退藕电容没什么要求,容量大点可以得到比较好的效果。

MSB调节(第8-9页) 添加MSB调节电路会对电路有些许影响,除非很有必要否则不推荐。如果使用不当或者调节错误会导致反效果。

4. 模拟电路

I/V转换器,  主要用于将DAC的电流信号转化为电压信号,积分电容主要用来滤除开关毛刺。 当然也可以使用采样保持电路来去毛刺,具体可以看MAXIM的文章。

低通滤波器,事实上,除了NOS需要很陡峭的衰减幅度外,OSDF至少也有-40dB的衰减。因为使用了SM5842,所以只要-3dB折点频率小于170KHZ的低通滤波器即可。
至于用于NOS的电路,可以参考PCM63,PCM1702,AD711规格书里的FDNR滤波器。

5. 电源

数电, 数电本来并不需要太干净,因为CMOS芯片对噪音容忍性很强,但是一些模拟电路,比如晶体振荡电路,却是要低噪音电源的,否则会给输出时钟一些有的没的的东西。
要知道DA转换器的命根很多时候并不是在线性度上,而是在采样时钟里。

通常情况下,一阶低通RC滤波器由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组成,因为R远远大于C的ESR,所以体现在可以把特定频率下的信号滤除。
同理,电源也适用,因为三端稳压器的输出阻抗Zo实在太小,后面的电容基本只是起到电路退藕作用,对低频干扰基本毫无办法,所以由并联电源可以更好的提供低噪音电源。
WM8805的PVDD只下要1.7ma的电流,所以TL431组成的并联电源很合适,当然如果换成其他可调参考也行,使Vo=3.3V 即可。
剩下的DVDD(3.3V) 使用一般低噪音稳压器,如LM1086, LP2985,LM317 都可以,至于AMS1117,LM1117我试过噪音不降反增.........
VDD(5V) 直接使用7805即可,无太多要求,LM1086,LM317 也可以,不过因为设备多,耗电大,最好使用TO-220封装的。

模电,PCM63的供电前面已经说明,能多好好给多好。这里在补充一下,PCM63的负电耗电比正点大很多,一般来说负电稳压器的性能都不会太好,所以可以得话,还是自己搭个的好。
而WALT JUNG  的LNP-97 从测试结论上说还是不错的,实际制作我评估了下成本,按照1-2uV噪音的要求,应该不会超过4元/单位。

再说运放用的电源。虽说运放的PSRR都很高,基本上低频都能过80dB,高频至少也有40dB,而常规的LM78XX和LM317怎么也可以得到噪音小于<500uV(-66dB )的电压,而LM79XX和LM337还要差点,
Vo大概只有-59dB(1VAC Vin)。不考虑高频干扰,只看工频的话,80+|-50| = 130 ,那都是够用的,也不怪马克,怀念只用LM3X7,LM78/79了。

变压器, 变压器最好有屏蔽层,没有屏蔽都差点的,EMI滤波器必须要,能两级绝对不一级,当然原件也很重要。 至于屏蔽壳这东西,有比没有好,没有只能离远点。此外电源整流板下需要独立一块PCB。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般来讲,如果输入的信号信噪比 比 数模转换器 的实际信噪比 小,那么数模转换器输出的信号最多能和输入 ...

176KHz应该波形比44.1khz 滑,哪怕pcm63只有20Bit resolution,不过人应该听不出24Bit 跟20Bit的差别,不过一定听得出44.1khz跟176khz的差别,不懂对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176KHz应该波形比44.1khz 滑,哪怕pcm63只有20Bit resolution,不过人应该听不出24Bit 跟20Bit的差别,不 ...

DF和ASRC本质上是一样的东西,只不过DF是整数倍提升采样率,ASRC是非整数倍。理论上来讲,ASRC比DF多了一重抽样运算,不见得是好事。

网友:
支持DIY, 发现年纪越大越不想动了, 最近几年都没DIY过啥东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wm8805.pdf  無法下載,會出現如下畫面
其他人也會這樣嗎?

网址输错了吧.  输 http://www.amobbs.com/

楼主:
引用 网友E:
176KHz应该波形比44.1khz 滑,哪怕pcm63只有20Bit resolution,不过人应该听不出24Bit 跟20Bit的差别,不 ...

滑不滑都是看模拟低通滤波器,这个东西频率上是叫低通滤波器,时间上叫积分器 。

网友:
63的滤波经典还是和1700搭配吧,升级用用PMD100

网友:
首要任务是不是要淘宝买两颗pcm63回来先..

网友E:
引用 网友C:
DF和ASRC本质上是一样的东西,只不过DF是整数倍提升采样率,ASRC是非整数倍。理论上来讲,ASRC比DF多了一 ...

但大厂商都在出SRC 时,应该有好的选择,算法应该比以前DF 时代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但大厂商都在出SRC 时,应该有好的选择,算法应该比以前DF 时代好吧...

我之前玩成品数字功放,pc做前端数字输出,尝试pc内软件各种重取样抖动,最后的结论。。。还是保持源音频数据的格式为好。

摘一段以前的帖子:

有台纯数字功放,说是数字信号直接送到功率放大部分。
配了台全态小主机,它们之间光纤连接。
纯数字功放支持高码率,小主机也支持。

开始时候,用HQPlayer Desktop播放,高码率的直送,低码率尝试各种滤波器和抖动到高码率,效果嘛,这么形容,麻布平滑成丝绸。如果你喜欢丝绸的滑腻,那还好,但是麻布的质感你就体会不到了。

现在都用foobar直送,是什么码率就送什么。这台数字功放内部是不是做了什么呢,就不得而知(各类数字功放ic内部都重取样了)。对比起来,高码率的音频比cd之类的耐听,但cd这种麻布,也有不错的质感。

目前的结论,数字处理不能提高原音频的质量,只是增加“味道”,不要也罢。提高源头素质才是王道。

---------
上面提的纯数字功放,有空的时候发给拆解贴吧

乾龙盛QA100真正的免DAC解码器发烧HIFI纯音纯数字功放-只为音质

网友:
引用 网友H:
数字功放就免了吧,肯定是垃圾音质。

莫生,B&O的ICEpower的D类功放音质不错的,乐林以前有用过。我在听icepower 50asx2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数字功放就免了吧,肯定是垃圾音质。

数字功放,起码验证了dac前端的数字处理,效果不如人意嘛。

纯数字功放(不是模拟输入的D类)结构简单,效率高,低成本,易部署,是趋势。
莫哥以前说,10年后100w也做不出好声音。10年后,正是这代电子人(25-35)出成绩的时间,多好的钻研方向。

网友I:
PCM63看涨啊

多年前玩过这些,当初1541还不是那么贵。怎么现在某宝上  1541那么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PCM63看涨啊

多年前玩过这些,当初1541还不是那么贵。怎么现在某宝上  1541那么贵了 ...

被人都收了就缺货了,缺货就涨。

如果63涨就换58,1702,1862 .

网友I:
当初最贵的是PCM63    其次才是1541
记忆中PCM63 做好了电源  效果会很好

网友:
不要说D类功放就是垃圾,做得好的,你的耳朵太次了也听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I:
当初最贵的是PCM63    其次才是1541
记忆中PCM63 做好了电源  效果会很好

最有最贵,只有更贵。

楼主:
芯片选择说明大概就这样了,接下来是画原理图,可能要花点时间,我尽快完成。

网友:
好活动,跟着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但大厂商都在出SRC 时,应该有好的选择,算法应该比以前DF 时代好吧...

时代不同了,绝大多数R-2R DAC都已停产,现在的Sigma-Delta DAC都自带DF(工作原理本身就基于DF),自然就没有传统DF的生存空间,那么剩下的产品就都是SRC了。

网友:
没能力  只能等套件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数字功放,起码验证了dac前端的数字处理,效果不如人意嘛。

纯数字功放(不是模拟输入的D类)结构简单, ...

DAC前面的过采样数字滤波器和D类功放根本不是同一个概念好吧。
DF是同时提升采样率和采样位数,降低量化噪声并把alias推向高频,使得后面可以使用带内特性更好的模拟滤波器(带内特性和截止特性是矛盾关系,截止特性越好的低通带内特性越差)。
而数字功放只是大幅提升过采样率,采样位数是相当于降到1位的,和早期Sigma-Delta DAC类似,加上输出往往只有简陋的二阶LC滤波,实在是无法跟高性能模拟滤波器相提并论。
现在Sigma-Delta DAC都普遍采用多位架构和高阶积分器来提升性能,所谓的纯数字功放根本无法代表任何一种主流的Hi-End级数字处理技术,最多只是一种便宜又大碗的消费级音频技术而已。

网友:
买了2片1794放了好多年也没动手

网友:
这个活动很好,关注!

网友:
关注这个活动。

网友J:
强烈支持,也想听听高端音响

楼主:
引用 网友J:
强烈支持,也想听听高端音响

高不高端还不知道,目标是高端。

网友K:
最好用线性电源开关电源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最好用线性电源开关电源干扰

摸鸡笼。

网友:
支持,到时准备用什么音源,功放,音箱进行测试?

网友:
关注!跟着高手会少走不少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DAC前面的过采样数字滤波器和D类功放根本不是同一个概念好吧。
DF是同时提升采样率和采样位数,降低量化 ...

大师,很多不解之处哈,有机会请教。

网友:
关注!等各位高手出套件

网友L:
话说家里还有几个街边捡的PCM63拆机板,看看能不能搭个顺风车,凑个热闹。

网友:
引用 网友L:
话说家里还有几个街边捡的PCM63拆机板,看看能不能搭个顺风车,凑个热闹。 ...

63的拆机板还有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哪里捡的?我也去收破烂 :)

十几年前很多货场都不识货,有些运输过程烂掉了的机器确实是很便宜就处理掉了。
想当年TDA1541也没炒到这么贵,从相熟的货场拿过几台1541的机器(都是有点故障的,多数是运输过程光头脏了不认碟,也有震断PCB的),修好玩几个星期又出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哪里捡的?我也去收破烂 :)

老莫能看上眼的一定不错, 抽空得找找,让其发挥余热,

这个还是多年前,在陈店路边店收的,记得一个小板几块小钱呢,

一直想做个、或收个DAC一体机, 反正就是里面有SPDIF+功放,指标高些就好, 一直没时间,也没看到中意的。

网友E:
请问ASRC+左右声道分离电路可以取代digital filter如DF1704吗?

网友:
建议:电源部分和LPF设计时留出充分的裕量,以便大家自己更换电容、整流管、稳压芯片、运放。。。

网友:
是不是输入输出接口只有同轴?

网友:
标记,学习模拟知识,一直很佩服玩高精度模拟电路的大神。

网友M:
引用 网友C:
LT1965还不如TI的TPS7A4700了,价钱差不多,噪声只有LT1965的1/10。

噪声低声音不一定好听,玩音响不能只看指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ASRC+左右声道分离电路可以取代digital filter如DF1704吗?

会留个接口出来方便大家自定义。

大家可以自己用单片机控制WM8805和DF/NOS,不过默认是硬控+SM5842 。

网友:
方案考虑得很齐全

网友C:
引用 网友M:
噪声低声音不一定好听,玩音响不能只看指标的。

我认为只能是说噪声不是唯一的考量指标,或者说玩音响不能只看单一指标,但千万不能衍生出指标无用论,否则再进一步就是听出水电火电的地步了……
另一方面来讲,音响和RF其实有很多共通之处,音响中很多似是而非很难捉摸的概念,例如相噪、互调失真、热噪声等等,在RF中都会放大而变得更明显、可指标化,因此为RF而设计的超低噪声LDO是否也能在音响中获得好的表现,我觉得还是不妨一试的。
玩音响必须放开怀抱,去接受新的技术、新的测量方法与指标,深入探索音质和指标之间的关系,这才是突破之路。否则,把停产N久的16位DAC炒到上天,而始终无法解释用新技术做出的DAC比那货差在哪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退步,甚至是一种迷信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只能是说噪声不是唯一的考量指标,或者说玩音响不能只看单一指标,但千万不能衍生出指标无用论,否 ...

非常同意。

而且所谓的听感太主观了,严重受经验所影响。

比如音箱上压重物,在纯数字功放驱动下,声音干净很多。如果按老标准看,人声变“单薄而不突出”,而我却认为,音箱谐振少了,得到更少中频污染的声音,距离hifi更近些。

网友:
引用 网友H:
圣手说得也有道理。

不过前面彩虹说的, 其实也没有错: 不要以为噪音低就音质好。 当然,也不要以为噪 ...

我当然明白彩虹说的道理,就像胆机为什么好听,并不是因为失真低,反而是因为偶次谐波失真较大,所以特别适合听偶次谐波丰富的弦乐和人声。
同样,整个电路的设计考量,确实往往不是失真越低越好,不过这属于“调音”的范畴了,一说到调就会变成众口难调,所以楼主说用运放搭低噪声电源,马上就有人出来说用低噪声LDO更好,然后低噪声LDO中又有更低的,这对整体音质到底会产生哪些影响,估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
楼主能坚持自己的思路是一件好事,有想法,有能力,有经验,才能把这件事情做好,不管出来的音质是否能讨好大多数人,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个人的设计思路和风格。

网友:
音响是一个系统工程,和听者的主观感觉也有很大关系。项目使用的硬件都不错,但是搭起来能讨好多少人的耳朵我们还不清楚,我们对此DAC能达到的目标除了指标外有什么样的听觉期待?有参考机当目标也需要经验丰富的调校人员。
有时间有机会也希望参与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非常同意。

而且所谓的听感太主观了,严重受经验所影响。

如果在不同的场馆听过交响乐,应该知道音乐这东西本来就没有一个标准,不同的场馆出来的音场效果就完全不一样,再好的乐团也无法每次演出都一模一样,再贵的音响也无法重现100%真实的临场感,我们连参考的基准点都没有,反复听着同一张CD来比较不同的音质和音场,其实追求的只不过是自己幻想的那一份感觉而已。

网友N:
引用 网友C:
LT1965还不如TI的TPS7A4700了,价钱差不多,噪声只有LT1965的1/10。

但是TPS7A4700的load transient性能好像太差了,都到了200ms这个量级。
LT1965的速度还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N:
但是TPS7A4700的load transient性能好像太差了,都到了200ms这个量级。
LT1965的速度还不错。 ...

但是TPS7A4700波动只有2mV,LT1965都到50m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是TPS7A4700波动只有2mV,LT1965都到50mV了……

我看到这个也很奇怪,TI的LDO为啥需要这么长时间来达到稳定值呢,最普通的LM1117的响应时间也很快,一般衡量LDO的load transient 中的 undershoot 和 overshoot 是要同时看幅度和响应时间

网友M: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只能是说噪声不是唯一的考量指标,或者说玩音响不能只看单一指标,但千万不能衍生出指标无用论,否 ...

DAC芯片新不如旧的原因我认为是芯片工艺造成的,旧的芯片是双极型工艺,PN结厚,发热大耗电大,硅片体积大,新CMOS工艺功耗低硅片面积也很小,这些巨大差异造成了音质的差异没啥奇怪的,铜线的纯度都还严重影响音质呢。所以现在的芯片指标很高但是音质总不讨好耳朵,地球上指标最牛的音频DAC9018又咋样,就是没有1541好听耐听有味道。

以前的音响设备按照乐器的标准设计生产,是给用户欣赏音乐用的,现在的音响设备按照普通消费类电子产品来设计生产,是给用户刺激感官用的,不同时代的人和生产工艺造就了鲜明的时代特色,所以我们爱听1541的人群最年轻也40左右了,等我们这代人不在了,音响行业也将彻底让位给MP3之流了。跟90后谈HIFI玩电线?人家当你神经病

网友:
引用 楼主:
LT1965 ,看起来不错啊。

我支持你电源用晶体管+基准+运放伺服的方式,LDO的味道也就那么回事,音乐性还是差点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只能是说噪声不是唯一的考量指标,或者说玩音响不能只看单一指标,但千万不能衍生出指标无用论,否 ...

RF和音频还是有很大差别的,RF适用的在音频电路必然会产生恶音,这是我组织的N位烧友、N次盲听的研究结论。不信可以试试用最好的75欧数字电视同轴电缆来做音源和解码器之间的同轴线试试,绝对是得到又冷又单薄的声音,如果做音频信号线更难受,表现甚至不如好点的红黑线和麻花电源线。胆机界推崇的特氟龙镀银线本是用于高频的,只能少少的用于调和低端胆机解析力不足的问题,如果电路里全用或是用于非胆机电路,出来的声音很吵很抓狂。瓷片电容和CBB电容谁的音质好,我想也不用多说……这些例子都说明,RF电路好用的材料,在音频电路虽然也能用但是绝对不好用。

高频和低频电路,除了噪音、相位这些电路共性的指标有交集,其他方面真的是没有共通之处的。我说的高指标未必好听的意思就是奉劝各位特别是楼主,在满足电路指标的基本要求下,就不要再钻牛角尖的去拼命的研究超低噪、超低失真之类的变态指标,适度就好,花点心思在电路设计、材料筛选和后期校音方面才是正道。

顺便唠叨问一句:喇叭失真那么大,指标党们怎么不去研究如何做一个超低失真的喇叭?

网友C:
引用 网友M:
RF和音频还是有很大差别的,RF适用的在音频电路必然会产生恶音,这是我组织的N位烧友、N次盲听的研究结论 ...

我说的RF并不是表面的把RF常用的料堆砌在HIFI里,而是以RF的思维方式去看待HIFI,因为现在的HIFI已经出现了很多用传统低频模拟电路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如果无法解释而盲目去追求,那就很容易变成迷信。
就比如说不同的75欧同轴电缆传输数字信号是如何影响音质的,这总应该有个理论解释,而不是断言同轴电缆比麻花线还差,否则设计同轴端口的人选择75欧的理论依据是啥,75欧不合适什么才是最合适,这些都无法解答。

其实我跟我爸他们一帮老烧友也经常探讨类似的问题,他们总是很热衷于玩电容、玩线、玩滤波器,但是为什么好,他们没有办法解释,我认为更多是他们已经没有能力去解释,所以基本上就是沉浸于一种盲目的无止境追求,追寻自己心中的那种感觉,而不是客观的、真实的东西,因为他们也承认,无论怎么调音,肯定也是出不来真正的音乐厅现场效果的,那么大家花那么多钱和时间拼命追寻的到底是什么呢?

网友:
个人觉得,现在的HiFi玩的已经不是所谓的高保真甚至是全保真了,玩的更多的是在一定保真指标下的失真了。就看那个厂家的失真技术玩得高超,玩得讨人喜欢。真正指标高的机器的声音并不一定讨人喜欢,完全不加调料像白开水那样的“保真”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的,就像纪实的故事往往比不上经过修饰加工的电影那样引人入胜一样。

网友M:
引用 网友C:
我说的RF并不是表面的把RF常用的料堆砌在HIFI里,而是以RF的思维方式去看待HIFI,因为现在的HIFI已经出现 ...

解释起来很简单,高频电路用的材料就是为了能更好的传输高速信号而设计的,用于音频电路必然会使音频信号的传输特性往高频靠,带来的问题当然就是低频有缺陷,声音不平衡,高音刺耳生硬不耐听了,否则还要研究无氧铜、单晶铜干嘛。

有些hifi坛甚至还有走火入魔的土豪用纯银、纯金做导线,难道电信号在导线里的传输就像表面看到的那样,这边通电那边马上来电这么单纯和简单吗?有时候想想我们在齐腰深的清水里走路和齐腰深的泥浆里走路的差别,就能理解换线如换机的道理了。至于火电水电之类的笑话,是不玩HIFI,也不懂电子的人瞎掰出来的而已,如果真有相信水电火电之人也是一个疯子,跟CD机上摆上块巴掌大的南非杂木头就说音质好了很多一样,烧坏了脑袋而已,常见于有钱没品人云亦云的土豪或者60+年纪的人。

本人玩了20多年音响,目前起码还是一个冷静、客观、尊重科学发烧的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M:
解释起来很简单,高频电路用的材料就是为了能更好的传输高速信号而设计的,用于音频电路必然会使音频信号 ...

这个解释有点表面了,你能数据化地指出高频电路的什么材料会使音频信号从哪个频率开始提高多少dB?
而且你应该不太了解RF的前沿技术,现在的RF通讯已经不是几十年前模拟对讲机年代的理论了,很多东西比音频更讲究,比如OFDM系统对RF功放的线性和滤波器的群延迟特性要求就非常高,而且是从理论到实践一路过来的,哪些指标影响那些方面,功放多大的失真会造成误码率提高多少,关系研究得非常清楚。

反观HIFI,大多还停留在表面感官认识,缺乏理论支撑,缺乏指标描述,到底做到什么效果才算是好的,完全没有一套客观衡量标准,或者说大多数人在遇到无法解释的现象时更倾向于否定指标,而不是去追寻一套新的方法去描述现有指标表现不出来的东西。

我并不否定“指标不能决定音质”这个说法,但我相信只是目前的指标还缺少一些方面。随着科技理论的进步,新的测试手段应该能更好的描述HIFI系统的质量水平。正如CD标准研发那时对相噪、LPF群延迟等指标并没有很深入的研究,后来提出理论模型后才引起人们的关注,并且开始用各种技术手段来追求这些指标,而后才衍生出电源噪声对PLL相噪的影响等话题。
所以,我认为科学理性的发烧是需要找寻指标化的理论依据,为什么TDA1541指标不高但就是好听,是否用指标很好的DAC可以劣化某些指标而调出TDA1541的声音来?这就好比把晶体管功放调出胆味,显然是不为大多数发烧友所接受的。那么,到底TDA1541有哪些指标是ES9018达不到的,出来的信号到底有什么区别导致听感不同,这才是年轻人玩音响应该追寻的方向,而不是再像老一辈那样整天琢磨换电容换西电线这种没有前途的玩法。

网友M:
引用 网友C:
这个解释有点表面了,你能数据化地指出高频电路的什么材料会使音频信号从哪个频率开始提高多少dB?
而且 ...

导线的材料、结构、长度甚至于外皮的材料都会影响信号的传输,这个是不容置疑的,至于你要我数据化的指出什么材料会使音频信号从哪个频率开始提高多少dB,我没有这么精密的仪器检测,但这个世界终究是模拟的世界,用理想化的模型去理解模拟的世界还是有很大差别的,所以材料的影响肯定有,至少很多人大脑是能感觉出来的。

同时,我认为音质是很难指标化的,毕竟最终验收的是大脑,而不像高频通讯电路中验收方是对方的接收机,大脑本来就是一个非线性且十分感性化的复杂装置。如果非得要给音质和韵味定个指标,那如何去界定三角钢琴和普通钢琴、雅马哈钢琴和星海钢琴的音质差别呢?

网友:
引用 网友M:
导线的材料、结构、长度甚至于外皮的材料都会影响信号的传输,这个是不容置疑的,至于你要我数据化的指出 ...

现实的情况是即使你用目前最高精度的仪器都难以区分同样线径同样长度的普通裸铜线和铁氟龙镀银线传输一个音频范围的小信号有什么区别。
奇怪就奇怪在人耳连仪器能轻易分辨的1000Hz和1001Hz都无法区分,却能分辨出仪器无法区分的两个信号,那么肯定是仪器漏掉了什么东西而已,不要早早就给仪器判了死刑认为模拟世界是不可测的,应该尝试从其它方面去研究现有的仪器到底漏掉了什么。别忘了我们现在讨论的数字音源就已经是基于测量范畴的东西,如果数字化的时候都无法测出声音的细微差别,还谈何还原?

钢琴音质目前显然是可以指标化的,不同的琴谐波分量哪里高了低了,一个FFT就能看出区别。

网友:
关注中.期待楼主的套件.

楼主:
周末有点忙,周一回来更新具体电路图。

至于电源是老话题了,厂机大多都是甩一个3X7,78/79了事,除非参考,不然很少给你考虑那么多的。

网友:
听大师论道

网友N:
我比咕大师更极端,我觉得指标一定决定音质,只是现有的那些描述信号的参数不能和人的听感很好得契合,将来肯给会出现能够描述音质好坏这样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N:
我比咕大师更极端,我觉得指标一定决定音质,只是现有的那些描述信号的参数不能和人的听感很好得契合,将来 ...

玩和研究要分开。

网友:
来张opa627, pcm55

网友:
BB 1950年就出现了!!

网友:
90后撸过表示:也是要谈HIFI的,但是一定要有好声的依据,只是纯粹谈听感那是扯淡,我只和真正的艺术家谈听感

网友:
想参加,正在搞相关的东西,但不会硬件,先支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只能是说噪声不是唯一的考量指标,或者说玩音响不能只看单一指标,但千万不能衍生出指标无用论,否 ...

是啊 射频里面12bit几百兆 的  dac 才一二百
理论上通过up sample 完全可以媲美16bit的低速dac
通信上也经常这样玩

网友O:
关注中。期待价格合理的HIFI解码器,尽量减少音染,让示波器和频谱仪来说明一切。那些所谓的发烧友吹得太邪乎。

网友:
看来包铜皮还是有道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关注中。期待价格合理的HIFI解码器,尽量减少音染,让示波器和频谱仪来说明一切。那些所谓的发烧友吹得太邪 ...

很可惜说明不了为什么声音会不同。
测试只能说明机体是具备可以极限发挥的场地。

楼主:
数字输入部分及3.3V电源。

楼主:
数字滤波器及数字5V稳压部分

楼主:
DAC 和 MSB 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空手机短信联系我一下,我们商量一下如何搞。

好,回到家给你电话。

楼主:
IV。 原件需要最后测试过才能确定最佳值。

楼主:
SK滤波器

楼主:
电源板,暂时考虑使用LM317 LM337

楼主:
主板电源部分。

后续改动将会明示。

网友:
也想弄一套玩玩

楼主:
接下来就是选材做封装画PCB了。

网友:
mark  PCM63 Audio D/A Converter

网友:
关注中,成品想搞一台

网友P:
引用 楼主:
主板电源部分。

后续改动将会明示。

这图如果电压基准用的是LED,那极性就反啦,如果是稳压管,那么就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图如果电压基准用的是LED,那极性就反啦,如果是稳压管,那么就没事。

  对哦,是LED就是反的,谢谢了。

网友Q:
同轴输入用0.01u会不会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同轴输入用0.01u会不会太小了?

这是一个隔直罢了,

C=0.01u R=75R F=212206.6HZ 高通。

F/128 = 1.6KHZ,离44.1KHZ 差很远呢。

网友E:
买了2颗PCM63PK打算自己DIY...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了2颗PCM63PK打算自己DIY...

这K是激光字的?

网友E:
好像是,不会是假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是,不会是假的吧??

我朋友借我的片子,拆机的,

网友:
不是镭射的,不同角度

楼主(2015-04-17):
比较满意的RCA座。准备用在第三板及量产版上,替代现在的实验RCA座。

楼主:
莲花座,没有赶上这次第二版,将会在第三版和量产版上使用。

楼主:
第二板数字部分3.3V电源测试结果

ADC输入短接,本底噪音测试。

DVDD的电源噪音。

忘记重新计算了0dB,实际上0dB不是0.775V,而是2.5Vrms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二板数字部分3.3V电源测试结果

ADC输入短接,本底噪音测试。

可不可以再贴一张横坐标是线性的图片呢,这样能更好地看清楚一些频率分量

网友:
引用 网友M:
DAC芯片新不如旧的原因我认为是芯片工艺造成的,旧的芯片是双极型工艺,PN结厚,发热大耗电大,硅片体积 ...

我也听1541啊。我才30啊。哈哈。别把我扯得和你一样老

网友R:
引用 楼主:
第二板数字部分3.3V电源测试结果

ADC输入短接,本底噪音测试。

请问这是什么仪器测试的?

楼主:
第二版因为某种原因导致主供电是317,337,所以先来个LM317的噪音频谱。

7K附近那个是家电干扰,无视就可以了。

这个东西约30uVrms 噪音。 同样LM317 ,5V和 12V , ‘5V'  完全不一样。

图没了,补不了了。。。。

主要原因是LM317的输出阻抗低,需要ESR比Zo小的电解才能抑制噪音.....

而5V 和 ‘5V’ 相比, 470uf的电解明显可以降低噪音。

楼主:
引用 网友R:
请问这是什么仪器测试的?

电脑声卡。

楼主:
这主稳压电源始终还是没有及格,还有大概10个分贝的优化空间。
152楼为及格电源成绩。

网友:
进度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H:
验证了那句话: 玩音响,最后发现玩的是电源。

全电池供电现在很简单,全锂电。

楼主:
还没完全测试完,

楼主:
引用 网友H:
验证了那句话: 玩音响,最后发现玩的是电源。

电源是模电基础吧,玩来玩去日本的模电还是没有其他国家能跟得上脚步。

至于声音不够好那是另外一回事,是日本那个时代就听那个声音。

现在日本人都听马克去了。

楼主:
100ma下的LM337, 基本不靠谱,120uVrms 噪音。

-5V 和 -12V 下没什么特别的问题,甚至接地带来的影响都被噪音覆盖了。

持续加大输出电解到2200U有3dB的下降,但是没办法及格。

网友S:
做得真细致,期待楼主的作品。 楼主测试用的软件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S:
做得真细致,期待楼主的作品。 楼主测试用的软件是什么?

http://efu.jp.net/soft/ws/ws.html

网友T:
用这种虚拟软件测试会不会引入干扰信号,导致测量误差,用频谱仪测量应该会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T:
用这种虚拟软件测试会不会引入干扰信号,导致测量误差,用频谱仪测量应该会比较好 ...

电脑会引入干扰,频谱仪多少也会有点。
频谱仪要么不是我这个带宽要么不是我这个精度。

网友P:
引用 楼主:
电脑会引入干扰,频谱仪多少也会有点。
频谱仪要么不是我这个带宽要么不是我这个精度。 ...

版主为何不用multi instrument?我觉得这软件很强大,蛮好用的。有21天全功能试用版...
http://www.multi-tech.cn/downloads.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P:
版主为何不用multi instrument?我觉得这软件很强大,蛮好用的。有21天全功能试用版...
http://www.multi ...

这个不是仿真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efu.jp.net/soft/ws/ws.html

谢谢!就都是日文看不懂,慢慢研究了

网友U:
引用 楼主:
100ma下的LM337, 基本不靠谱,120uVrms 噪音。

-5V 和 -12V 下没什么特别的问题,甚至接地带来的影响都被 ...

100ma是静态负载吗?
加动态负载效果如何。DA的负载变化也是相当大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U:
100ma是静态负载吗?
加动态负载效果如何。DA的负载变化也是相当大的啊。 ...

静态,回头测一次动态就知道了。

网友:
后排支持一波!

网友P: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是仿真哦。

不是仿真,也是一款可以利用声卡作为硬件的虚拟仪器软件,功能慢强大的,而且是中文。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不是仿真,也是一款可以利用声卡作为硬件的虚拟仪器软件,功能慢强大的,而且是中文。 ...

我以为是NI那个,记错了,这个是MI。

那个是收费的,功能强大倒没怎么体现出来,作为分析软件,大家都差不多。

网友V:
我要参加!还能报名不?

楼主:
引用 网友V:
我要参加!还能报名不?

报名之后再说,先把电源干好了,后面都好说。

网友W:
LPF部分运放的配置和选择
可以参考下少帅版本的
最后一级用了buf03,效果相当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W:
LPF部分运放的配置和选择
可以参考下少帅版本的
最后一级用了buf03,效果相当不错 ...

还没进展到那个地步。

网友:
能否作个平衡版的?

网友:
Mark 进展情况如何了,持续关注

楼主(2015-05-17):
目前看来在电源部分大幅度耽搁了。

仿真上没问题的,实际上问题很大,一级稳压只能达到-122dB的水平,和LM317,337相比仅仅是少了2个dB , 但是和二级稳压相比就大了20个dB.

经过几次电源板打样相对的改进算是比原来好了,最新的TEST3电源板刚回来,如果没什么问题应该可以突破这个部分了。

网友X:
引用 楼主:
第二版因为某种原因导致主供电是317,337,所以先来个LM317的噪音频谱。

7K附近那个是家电干扰,无视就可 ...

这层楼,图挂掉了0 0

楼主:
引用 网友X:
这层楼,图挂掉了0 0

那个层,我失误了,直接传的是3-4MB的PNG大图,结果是被服务器处理掉了。我电脑也没有了。

补个LM317的看下。

网友:
HMC976
nV级的噪声

楼主:
才70-80的PSRR 行么?

网友U:
引用 楼主:
才70-80的PSRR 行么?

可以试下两级稳压,前端用三端初稳。

要不再试试这个电源?
我正在打样,也还没有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U:
可以试下两级稳压,前端用三端初稳。

要不再试试这个电源?

2级肯定没问题,1级就不行。 PSRR 始终在80-85之间徘徊

楼主:
终于找到问题所在了,部分噪音是晶体管的C-E 电容耦合噪音过去。
所以在实验中,调整管前面使用RC滤波器,7805/LM337 预稳压,甚至是电子滤波都能降低,尤其是RC滤波效果最好。
但是RC滤波耗电略大,目前试制LC滤波器看能否满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终于找到问题所在了,部分噪音是晶体管的C-E 电容耦合噪音过去。
所以在实验中,调整管前面使用RC滤波器,7 ...

楼主不放弃,就离成功更近一步,辛苦了,注意休息。

网友:
关注,最近也接触音频DA,学习学习!

网友:
继续顶,直到出来

网友(2015-09-16):
期待作品问世。顶

楼主:
好多事情一旦做起来,真不是我想象中那么简单..
好多地方需要完善。比如说 一些小噪音....

网友:
貌似离成品又近一步

网友:
这个活动刚开始的毕业没多久。。。
没钱。。。。
如果现在有机会就一定要参加.....

网友Y(2015-11-09):
好久没消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Y:
好久没消息了~~~~~~~~

暂时没有能用来发布的消息。

网友Z:
我需要一个音源,DAC解码器 ,楼主的活动还能参加不呀?

楼主:
引用 网友Z:
我需要一个音源,DAC解码器 ,楼主的活动还能参加不呀?

一直都可以,因为还在修正电路的特性,样品还要等一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都可以,因为还在修正电路的特性,样品还要等一等。

楼主的活很细,有时候要反复调整的

网友(2016-08-10):
楼主现在进度如何?还能加入吗?
最近刚入了hd800,在找好的前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搭车问一下。

还在弄去毛刺系统。
因为这个采样保持电路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性能,重要的是在听感上也有质量上的飞跃。
但是总是在刚开机的时候能工作个半分钟,之后就变成杂音生成器。
又不能每30s把保持电容清零一下,这样会有“咔”声。
若没有这个电路,就泯然众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在弄去毛刺系统。
因为这个采样保持电路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性能,重要的是在听感上也有质量上的飞跃。
但 ...

能说下原理吗?是否考虑在论坛上发帖求助,人多力量大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在弄去毛刺系统。
因为这个采样保持电路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性能,重要的是在听感上也有质量上的飞跃。
但 ...

可以实时更新进度。

网友(2016-10-01):
顶起来,一直期待着

网友(2017-11-06):
又翻看了贴子,期待中

网友(2018-07-28):
各行都有专家。

网友:
等的心都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