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DCDC电源芯片

楼主(2015-03-04):
我想做一个DCDC开关电源。输出12V-20V;输出4V-25V可调;输出电流最大2A;求推荐芯片。

网友A:
没其他要求,TL494或者UC3843 搞定

网友B:
升降压么?LTC3780,就是小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其他要求,TL494或者UC3843 搞定

做不隔离的可以吗

网友:
输入12V-20V吧?还有没有其他要求?太简单了,比如效率,纹波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降压么?LTC3780,就是小贵。

还有别的吗

网友:
建议既然是可调输出不是绝路了就不考虑升降压,那方案就多得去了.

网友:
非隔离:LM2596-ADJ

网友:
方案多了去了,先说你期望的效率和成本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升降压么?LTC3780,就是小贵。

最近搞了个活,要求是10V-30V输入,限定电流10A,输出21V-28V可调, 效率大于等于95%,PCBA成本低于60块(无外壳),想了半天,没什么好的解决方案,LT3780确实不错,价格有点贵,问了下要38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近搞了个活,要求是10V-30V输入,限定电流10A,输出21V-28V可调, 效率大于等于95%,PCBA成本低于60块 ...

300W 效率>=95% 成本<60?这不靠谱吧。

网友:
MAX1771 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300W 效率>=95% 成本

是啊,找方案中,暂定LT3780,搞几个先用着,然后再想其他解决办法

楼主:
不知道3845加场管可否实现。有做过的朋友冒个泡啊

网友:
384x没问题,正激反激SEPIC都可以。

网友C:
LM2576或LM2596系列产品(国产兼容型)均可,国产的整体成本在3元左右,芯片1.6元左右,电感0.8,SS34肖特基0.55,其它的0.3~0.5

网友:
引用 网友C:
LM2576或LM2596系列产品(国产兼容型)均可,国产的整体成本在3元左右,芯片1.6元左右,电感0.8,SS34肖特基0.55, ...

LZ问的是输入12~20V输出4~25V,所以需要升降压方案,单buck是不行的,LM2587做SEPIC倒是可以,但效率不高。

网友(2019-08-13):
楼主你好,我个性签名有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