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超核库的兄弟没?AD转换B通道模式转换结果不对!

楼主(2015-03-04):
ADC_StartConversion(HW_ADC1, 6, kADC_MuxB);
用的MK20DN512 ,80PIN,该采样管脚是PTC10(第67pin),该管脚本来是0v电压,采样结果显示有2v

网友A:
可以看看库里面ADC_StartConversion函数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库里面ADC_StartConversion函数是怎么实现的

楼上用过超核的库吗?

网友B:
建议你可以自己可以写个简单的代码采样一下引脚上的电压值,或者
看看该函数内部的代码实现过程,从这两方面应该能找到问题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可以自己可以写个简单的代码采样一下引脚上的电压值,或者
看看该函数内部的代码实现过程,从这两方 ...

已经看过了,

按照注释只要更改ADCx_CFG2的MUXSEL位即可切换到B通道(如下图),但实际上是我切换到B通道后读出的数据全都是0

用过的兄弟支招啊,现在就这个B通道的信号采不上来,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看过了,

按照注释只要更改ADCx_CFG2的MUXSEL位即可切换到B通道(如下图),但实际上是我切换到B通 ...

我待会试试,有结果再告诉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待会试试,有结果再告诉你。

非常感谢版主

网友B:
给你找了一个初始化代码格式,你对照一下,写个最简单的程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找了一个初始化代码格式,你对照一下,写个最简单的程序看看。

似乎原因找到了,通道B只能硬件触发,不能软件触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似乎原因找到了,通道B只能硬件触发,不能软件触发

这个虽然是个小问题,但是遇到此问题的客户确实不少,细节有时真是魔鬼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