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L25 模拟U盘问题

楼主(2015-03-04):
我想将kl25片内flash模拟为一个U盘,在KL25的msd例程基础上,我添加fat16.c文件,在这里case USB_MSC_DEVICE_READ_REQUEST :将这个打印出来 printf("FATReadLBA = %d\n",  lba_data_ptr->offset>>9);这里有DBR,FAT表1,fat表2,根目录区数据,就是没有MCU传输文件数据的条件。如果想往txt文件里面写入数据,该怎么改?

网友:
ke02的那个开发板不就模拟了个U盘么?可以看看那个程序

楼主:
这里没有fsl fae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里没有fsl fae吗

给你分享一个应用手册,在里面有TXT读写的代码,虽然MCU不是KL25的,但还是可以参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分享一个应用手册,在里面有TXT读写的代码,虽然MCU不是KL25的,但还是可以参考的.

您好,感谢您的回复。我看了这个代码,是pc往txt文件写数据。程序中 printf("FATReadLBA = %d\n",  lba_data_ptr->offset>>9);这里打印出来,没有FATDataSec0这个值。我看了圈圈教你写usb的代码,第一扇区dos扇区,依次是fat表1,fat表2,根目录扇区,数据区。数据区的值就是在这个FATDataSec0条件下写入的。求解版主

网友B:
楼主,片内flash模拟为一个U盘?那么一点点容量你想做什么?dos启动盘吗?不知道你做的什么工程项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片内flash模拟为一个U盘?那么一点点容量你想做什么?dos启动盘吗?不知道你做的什么工程项目啊? ...

数据采集,数据量不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感谢您的回复。我看了这个代码,是pc往txt文件写数据。程序中 printf("FATReadLBA = %d\n",  lba_d ...

对的,《圈圈教你玩USB 第二版》的例程基于的文件系统是FAT16,而此代码基于的文件系统也是FAT16,
你可以参考圈圈在源代码上进行修改,基于如何改法可以参考圈圈的说明,中文讲解还是挺好理解的,但是在这之前,
我建议你最好了解一下FAT文件系统的结构,圈圈其实讲的很简单,我建议你一开始先去看《4.5万字透视FAT32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圈圈教你玩USB 第二版》的例程基于的文件系统是FAT16,而此代码基于的文件系统也是FAT16,
你可 ...

搞好了 谢谢您 版主 我不会结帖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好了 谢谢您 版主 我不会结帖

客气了,有问题再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