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本质理解

楼主(2015-03-04):
TL431内部的运放是开环的,实际应用中,要加反馈才行,上图是开关电源中的常用电路图,我的认识和问题如下:

1)为什么R的电位要反馈到2.5V,是因为内部基准是2.5V,这是虚短的原因,由实际情况可知,即使在虚短情况下,R的电位也不可能一直是2.5V,
    这当然与“虚短中要求正负输出端的电压相同的”矛盾!---------书中也没有解释原因。听一大牛说这与电路中的直流通路和交流通路有关

2)在开关正常稳压工作中,阴极的电压是多少V?我测的是2V左右
     这应该是TL431内部的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时的Uce的电压吧(阳极接地),也就是说,内部三极管在放大区时,Uce大小受制于Ic的大小

此处不涉及各种补偿、参数设计

等待拍砖。。。

网友A:
我当时用的话理解的很简单。
R端电压就是2.5V,当把R端电压降低时,KA的电阻就变大,相反R端电压升高时,KA的电阻就变小。

网友:
是个比较器吧 负相端接2.5V基准 如果把R K短路就是 2.5V的稳压  如在R端加分压电阻 可以组成不同电压的稳压电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当时用的话理解的很简单。
R端电压就是2.5V,当把R端电压降低时,KA的电阻就变大,相反R端电压升高时,KA ...

以前一直糊涂,听君这句话,顿时明白了好多!

网友:
真没考虑这吗深刻,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当时用的话理解的很简单。
R端电压就是2.5V,当把R端电压降低时,KA的电阻就变大,相反R端电压升高时,KA ...

电阻变化?不是电流变化?
R端的分压电阻改变R的电位,由运放得,不论怎么改变,它都使得R的电位趋于2.5V,这是因为内部反向输入端有一个基准电压源是2.5V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阻变化?不是电流变化?
R端的分压电阻改变R的电位,由运放得,不论怎么改变,它都使得R的电位趋于2.5V ...

TL431用在并联稳压电路中的时候,电阻变小的话相当于分流作用更强嘛,从电流角度看的话就是流过的电流变更。
我是觉得都可以,只要能描述出动作的过程就差不多了。

楼主:
哦,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你说的有道理 ,我觉得它是三极管的放大区的一个特性,哈哈它当稳压时,支路的电流最终是通过内部三极管流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当时用的话理解的很简单。
R端电压就是2.5V,当把R端电压降低时,KA的电阻就变大,相反R端电压升高时,KA ...

还有一个问题:
内部2.5V的基准源作用下,使得取样输出的电压(R处的电压)也趋于2.5V
也就是说当有扰动时,431会通过调整三极管,使得R处的电压趋于2.5V吧

另,正常工作时这个阴极电压大概是多少V的

网友C:
K端电压比R端电压高或相等才算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K端电压比R端电压高或相等才算正常.

可以调节R52的值,改变431阴极电位大小,从11V到10V变化。测了一个15V输出的成品,基本是是10V的电压,

当输出电压在15V波动时,阴极电压明显是线性变化,
>>>>>间接说明这个TL431的三极管工作在放大状态。

不知哪位测量过这个TL431的阴极电压

网友:
研究一下,谢谢!!

网友:
431的英文手册上有K端电压最低极限。

网友D(2015-09-01):
楼主,这个红色的串联的电容和电阻有什么作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红色的串联的电容和电阻有什么作用?

这是运放的反馈回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是运放的反馈回路!

这个电阻电容的值要怎么确定呢?

网友(2015-10-14):
引用 网友C:
K端电压比R端电压高或相等才算正常.

个人理解,K端实际上是431的供电端,所以其电压肯定不会低于R端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阻电容的值要怎么确定呢?

据说这个涉及到自动控制理论,要用到传递函数,要求极点吧,比较复杂,期待大神详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调节R52的值,改变431阴极电位大小,从11V到10V变化。测了一个15V输出的成品,基本是是10V的电压,

另外还想请教下楼主,这个电路中的分压电阻R97和R98为啥不直接用个2K的电阻代替呢,这样设计是否有其他用意呢?

网友(2016-04-21):
引用 网友B:
以前一直糊涂,听君这句话,顿时明白了好多!

你怎么理解的?

网友(2020-03-09):
KR之间的电容是不是低通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