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纤头模块 拆解

楼主(2015-03-04):
模块一,多模 10M/100M

模块二,单模    10M/100M

这种模块哪家性价比比较高?

网友:
多模为什么有两个头子? 只有两根引线的是什么?

网友:
使用多模还是单模要看具体的应用场合!

网友:
速度是多少的模块  TX的速度和RX的速度?

网友:
这些模块能自己单独使用吗?

网友:
距离短就用多模吧 相当便宜

网友:
FC 与SC的区别,就是接口不一样

网友A:
以太网芯片用的是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太网芯片用的是什么啊?

就是交换机芯片   ,  这个是光电转换器

网友:
很好奇单纤结构是啥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交换机芯片   ,  这个是光电转换器

型号是什么呢?
想要参考下!感谢!

网友:
对这不懂。

网友:
经常接触,没拆来看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型号是什么呢?
想要参考下!感谢!

就是并转串和串转并芯片数字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