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检测是否地线良好的LED指示模块

楼主(2015-03-0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我的插座带接地检测,没接地会亮,拆过看了一下是分立元件搭的,大概原理是火线用个几M的大电阻搭到地线上然后检测漏电流。

网友:
我用的贝尔金插座也是有带个功能的.

网友:
这个好像以前有坛友仿过

网友:
http://www.amobbs.com/thread-4822351-1-1.html

网友A:
用电阻会引起绝缘电阻安规过不了的,得用Y电容,我们检测地线电容分压触发光耦,泄漏电流大概为0.1m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电阻会引起绝缘电阻安规过不了的,得用Y电容,我们检测地线电容分压触发光耦,泄漏电流大概为0.1mA ...

我那只飞利浦插座是用电阻的,安规怎么过的?
7L那个电路火线到地线之间的电阻是6M,按300V算泄漏电流才50uA。

网友C:
以前看到的这个讨论: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458548-1-1.html

网友:
施耐德APC P10U-CNX704插座的,我自己绘制的。红灯指示地线是否接触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看到的这个讨论:

这个只能做成临时检测装置,180k漏电流太大了。

网友:
楼上的这些电路只能检测接地是否存在以及接线是否正确,至于接地是否良好还需要进一步改进,如果接地电阻太大也是不够安全的。
如果不是安装施工,单靠设备本身去检测接地是否良好还是困难的,所以一般情况下上面的电路够用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那只飞利浦插座是用电阻的,安规怎么过的?
7L那个电路火线到地线之间的电阻是6M,按300V算泄漏电流才50 ...

影像中500V绝缘电阻得大于10M,可能有等级指标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路图能共享吗?

有实物更好 :)

网友:
电动汽车流电庄有这个功能。

网友:
标记一下 认真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这么复杂,怎么没人做成模块?

做成模块在淘宝销售,应该是不错的思路啊。 ...

有单独的检测器,电路就类似11L那样,可以检测缺地,LN接反等常见错误,但那种电路并不适合做成永久接在线路上的模块,因为检测电阻太小,如果真的缺地线会造成机壳带电的。
拖板自带的缺地检测一般是用多个大电阻串联(单个电阻耐压不够),电路就像7L和12L,这样即使缺地线,地线上的漏电流也非常小,既起到指示作用又不会电到人。
当然16L的电容分压方案也是可以的,除了不影响火地之间的绝缘电阻以外,实际漏电流和电阻方案差不多。这电路也不算复杂,而且隔离方案需要多数是集成在板上的,做模块也卖不出去几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那只飞利浦插座是用电阻的,安规怎么过的?
7L那个电路火线到地线之间的电阻是6M,按300V算泄漏电流才50 ...

用电阻一样可以过安规的,但漏电流应小于规定电流,并确保电阻不会因短路失效引起安全问题。7楼的电路用多个电阻就是防止一个电阻短路后也还可以继续隔离L和地线(不然如果地线没接地在电阻短路是可能使得地线带电引起安全问题的)。另外不同封装的电阻也有耐压限制,多个电阻串联可以使得每个电阻都在规定工作电压范围内。
测试电压按2500Vrms,澳洲240V电源有要求按4000Vrms进行测试的,我以前试过两个1M的电阻串联是可以过4000Vrms的测试标准的。

网友(2016-03-01):
again 你好

请问这个图有更具体的资料吗?能否详细讲解一下检测的原理?

网友:
这几天偶然看到安森美的一个芯片,是不是可以实现这个功能,有人用过吗?
型号:NCS37000-D,NCS37012-D
Self Test Ground Fault
Circuit Interrupter (GFCI)
Description
The NCS37012 is a fully UL943 compliant signal processor for
GFCI applications with self test. The device integrates a flexible
power supply (including both shunt and LDO regulators), differential
fault, and grounded-neutral detection circuits. Proprietary impedance
measurement and signal processing techniques are used to minimize
the number of external components and improve performance. The
device also includes a specialized DSP controller that offers best in
class immunity to nuisance loads without the need for external analog
filters. Self test is monitored every 17 minutes through an external
current path and internally generated grounded neutral faul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