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ach3软件如何设置雕刻机的总行程

楼主(2015-03-04):
有个雕刻机,X,Y,Z轴上都一边装有机械限位开关,另一边没有,不知道另一边如何限位,我小白一个,听说好像能软件中设置行程,真心不懂,特来请教,希望知道的大师们告诉一声,谢谢了。

网友:
你这个办法。。。应该不灵的。。。因为坐标0点是你设置的,MACH是不知道你在机器的什么位置设置了0点。

网友A:
软限位有的设置的,也可以生效,前提是先要归零操作,归零操作要一个零点,那个坐标灯会变成绿色的,软限位才可以生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限位有的设置的,也可以生效,前提是先要归零操作,归零操作要一个零点,那个坐标灯会变成绿色的,软限位 ...

机械坐标有效才行吧。。。只依靠逻辑坐标应该是不行的

楼主:
谢谢老大的回复,谢谢大家的回复,我试试。

楼主:
现在已经设置好了,谢谢大家了

网友:
专业的机器确实是有这样的,其伺服电机采用的是绝对编码器
这时,机器的限位和各轴的机械原点都设置到伺服电机的驱动器里面就行了
那个机械开关是有行程的,一般行程为一个螺距左右
机器每天早上开机就需要再次确认机械原点,机器先用较快的速度向机械开关运动
碰到开关后立即减速并且转向朝反方向缓慢运动然后寻找伺服电机编码器的Z信号
这个时候如果找到Z信号则确认机械原点位置,然后该轴按照预设的工件坐标系的偏移量重新校准
现在很多机床都是这样干的,这样大大减少了电装的工作量和限位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