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6 nor flash启动问题

楼主(2015-03-04):
imx6 默认eim A/D启动是muxed,我看demo板用的是A+DH接 nor flash,我想改成A+DL模式,nor flash data线接CSI那边。这样是不是只需要修改efuse设置?如果芯片efuse设置错了,还能改回来吗?谢谢!

网友:
楼主你好,如果你写了efuse模式的话就不能更改了。一般efuse模式是产品调试OK了才使用的。写死后就不能改了的。

网友:
用管脚配置就好了,我们都不折腾efuse

楼主:
多谢,我再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我再研究研究。

OK,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