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为MCU-SD-FAT传送文件定制的XModem客户端

楼主(2015-03-04):
附件是一个XModem客户端,可用来通过串口向MCU驱动的SD卡上传送文件。
程序是对“超级终端”中XModem功能的强化,支持CHKSUM和CRC16两种校验方式,可完全与超级终端进行交互。
以115200波特率向MCU传送文件并写入SD卡FAT文件系统时,最高可达到8KB/S的速度。
本程序在以XModem协议传送文件之前会发送32字节的文件头(与FAT文件系统文件项相同的格式),MCU可直接使用以新建文件记录项。
支持动态检测串口插入和拔出,支持发送原始文件字节流,和以XModem协议发送文件数据包(支持多文件拖动打开)。
支持以Hex和Ascii格式切换显示和发送。
支持模拟MCU操作FAT文件系统(FAT16/32)的细节(可在PC上插入U盘或SD卡进行模拟)。
向MCU传送文件成功,会自动生成记录LOG文件。支持手动保存日志。

下图是一个传送文件成功的日志(一台很烂的XP机器,拖低速度2KB/S左右)

注意:软件使用前可能需安装和注册MSCOM控件,否则可能出现一闪而过关闭的现象。

网友:
如果是作为练手,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A:
能到这么高速度啊,下位机是否可以参考一下
我用超级终端的xmodem模式给STM32发bin文件,让STM32写入到SPI nor flash,在115200波特率下只有7K/s

网友:
发一个运行的程序是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到这么高速度啊,下位机是否可以参考一下
我用超级终端的xmodem模式给STM32发bin文件,让STM32写入到SPI  ...

应该是底层FAT驱动的开销大了一些,功能强而全会牺牲些速度

网友(2015-04-08):
下不了了

网友(2015-09-07):
好软件,回头试用一下

网友(2016-09-26):
点击没反应

网友:
随便找个程序都带x/y/zmodem……LZ这个还是练手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