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温度阀值检测电路

楼主(2015-03-04):
要求是:温度在低于0℃时输出高电平,纯硬件电路实现,功耗要尽可能低。要有图才能给分,谢谢。

网友:
温度传感器加比较器。不过再怎么做也不如单片机加数字传感器的功耗低。
你要是给50块钱我还高兴给个图,

网友:
MAX6516
低成本、2.7V至5.5V模拟温度检测开关,采用SOT23封装,当管芯温度超出工厂编程的门限时产生报警信号
类似器件有很多,只要供电就可以了。

网友:
精度要求不高的话零度双金属片温度开关是最简单的方法了

网友:
温度开关可否?
其实我觉得温控器就够了。

网友:
二极管测温加两级比较器,其中前一级用做放大器

网友:
请问有没有与ds18b20类似的IC,要求成本低一点的,精准度可以不用ds18b20这么高。

网友:
阀值
每次见到做技术的用这两个字都有点生气的感觉,不知有没人有同感,强迫症,伤不起啊~~

网友:
5莫元随便玩玩不就有了,随便回复5个就有5莫元了吧,还要有图才能给分,,,

网友:
阈值  念:yuzhi

阀值 科学工程不要用这个错误写法,外行不识字才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