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的CPLD MAX3000A 接收i2c数据,混乱

楼主(2015-03-04):
用altera的CPLD  MAX3000A  系列的EPM3128ATC100-10接收i2c数据,cpld 不需要回应,只检测接收数据,
功能:按i2c时序 接收led_data上的数据,cpld不需要 发送ACK信号,led_clk是i2c的时钟
时序如下

下面代码 有什么问题?  我用modelsim仿真没有问题,但放到MAX3000A系列的EPM3128ATC100-10上运行,接收到的  数据总是混乱的 ?我刚用CPLD ,搞不懂
哪位  给指教下 ,cpld_clk的输入时钟是25Mhz
module led(

                        input cpld_clk,
                        input rst_n,

                        input led_data,
                        input led_clk,

                        output [23:0]PANA_LINK,
                        output [23:0]PANA_SPEED,

                        output [5:0]PANB_LINK,
                        output [5:0]PANB_SPEED
                        );
//
reg [1:0]led_data_r;
reg [1:0]led_clk_r;
reg [6:0]data_cnt;
//
reg [23:0]PANA_LINK_r;
reg [23:0]PANA_SPEED_r;

reg [6:0]PANB_LINK_r;
reg [6:0]PANB_SPEED_r;
//
always @(posedge cpld_clk )
        begin
                led_data_r[1] <= led_data_r[0];
                led_data_r[0] <= led_data;

                led_clk_r[1] <= led_clk_r[0];
                led_clk_r[0] <= led_clk;
        end
//

always @(posedge cpld_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data_cnt <= 7'd0;
                else if(led_clk & led_data_r[1] & ~led_data_r[0])
                                data_cnt <= 7'd0;
                else if(~led_clk_r[1] & led_clk_r[0])
                           data_cnt <= data_cnt + 7'd1;

always @(posedge cpld_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PANA_LINK_r <= 24'hffffff;
                else
                 begin
                        case(data_cnt)
                        7'd0: PANA_LINK_r[0] <= led_data_r[0];
                        7'd1: PANB_LINK_r[0] <= led_data_r[0];
                                .
                                .
                                .
                                .
                                .
                                .

                        default:;
                        endcase
                 end

assign PANA_LINK[0] <= PANA_LINK_r[0] ;
assign PANB_LINK[0] <= PANB_LINK_r[0] ;
                                .
                                .
                                .

endmodule

网友:
你需要对CLK,DATA时钟都要做下降沿处理,I2C开始是CLK高电平,DAT下降沿,看上边代码你没有对DAT引脚做下降沿检测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