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覆铜时,提示如下,有影响吗?

楼主(2015-03-04):
热风焊盘错误报告 -- T45678.pcb

       钻孔焊盘                    非钻孔焊盘
少于 50% 个热焊盘扩展      少于 50% 个热焊盘扩展

热焊盘开口生成器报告。

在 Bottom 上:
                                        J2.4    (29.9048, -38.5872) # = 1

钻孔焊盘总数:   0               非钻孔焊盘总数:    1

网友A:
只要你觉得没问题就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你觉得没问题就没有影响。

主要是看不懂它什么意思?

网友:
一般焊盘出4个脚与铜皮联通,报告显示,只有一个脚了。大电流有影响,小电流信号线,没影响。

网友:
问题不大,你把覆铜改成cover就不回这么提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看不懂它什么意思?

这是你选择的覆铜与焊盘的连接样式中,正常是4个方向接到焊盘,由于空间关系可能有些焊盘不能在4个方向都能接到覆铜部分,所以这里就有一个报警门限,少于50%(即达不到两条线与覆铜部分连接)时,报警提示,在不影响功能的情况下,你可以设置spoke minimum为1.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你选择的覆铜与焊盘的连接样式中,正常是4个方向接到焊盘,由于空间关系可能有些焊盘不能在4个方向都 ...

学习,谢谢了。

网友(2015-05-08):
引用 楼主:
学习,谢谢了。

楼主怎么解决的,可以分享一下吗?选铜铂不能保证安全间距。我找不到热风干扰与引脚的连接个数设置?

网友:
哦,知道了,谢谢6楼

网友(2018-08-03):
遇到同样问题,过来学习

网友:
灌铜分割时分界线离焊片太近了,就会出现花盘少于4个方向的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