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面有售50脚的Slimstack0.4mm 转普通2.54mm的转接板么?

楼主(2015-03-05):
新买到的qHD LCOS面板后面是用的50脚的MOLEX Slimstack 0.4mm的公口。先买一个母口带转接功能的转接板,方便驱动。各位是否有见过?
这种公母接口的初衷是为了节省体积,但是接口和FPGA板就不好连接了。

楼主:
图片是网上转载过来的。

网友:
这种没量超级贵

网友:
mb,这种超贵

网友:
这个只在手机上见过这种东西

楼主:
对的,这个就是用在手机和PAD里的,自己PCB了一个转接板,结果加工的CNC只能是10mil的。这个引脚焊盘大概在8mi.l

楼主:
如果有现成的,贵点也可以。

楼主:
要焊的是母座(receptacle)到PCB板上,把脚都引出来。

楼主:
3-X rei1984,12fen, sdlibin007和b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