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嵌入式程序一般怎么调BUG

楼主(2015-03-05):
一般都用什么方法?
现在程序有个严重的bug,几天解决不了,想看看大家都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1 仿真器
2 Printf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仿真器
2 Printf

仿真器跑的时候跟程序设计不同,有的时候子程序都不进去,不知道有人遇到类似的情况么?
所以开始就放弃了仿真器

现在用的就是Printf,但是程序有点复杂,始终定位不了最后到底哪里跑飞的,跑飞的位置很随机
有时候上电就飞,有时候跑半天才飞

网友B:
log
你程序里面没有设置这个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log
你程序里面没有设置这个嘛?

公司已有的程序,有log
但是log信息定位不了

网友:
打印日志 在线仿真

网友C:
不要急,静下心,能重复的BUG,总是能找到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仿真器跑的时候跟程序设计不同,有的时候子程序都不进去,不知道有人遇到类似的情况么?
所以开始就放弃 ...

程序随机性的跑飞 有可能是某些变量初始化的时候不严谨 楼主使用的是哪个编程环境

网友E:
只要问题容易再现就好解决
最怕那种问题隔个10天半个月的出现一次,你就哭去吧。

网友:
容易复现的问题是好分析解决的,逐步跟踪,输出调试信息

网友:
结合你的版本管理吧,特别是调试方法很有限的情况下,一直回退到没出问题前的固件,两者对比调试。

网友F:
我一般是大体先定位一下,然后使用
#if 0
#endif
把无关的模块先去掉,再加上Printf,慢慢调试,总能找到错误的位置
这样就好解决了。

网友:
这个有很多方法了。仿真,串口,led,很多体现方式。

网友G:
问题是每次都出现吗?  现象是否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程序随机性的跑飞 有可能是某些变量初始化的时候不严谨 楼主使用的是哪个编程环境 ...

Keil4.72A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急,静下心,能重复的BUG,总是能找到的

接手别人的程序,啥都没有,也没有个人问:(
时间紧啊,哎哎,功能基本上靠猜,慢慢调我也不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要问题容易再现就好解决
最怕那种问题隔个10天半个月的出现一次,你就哭去吧。 ...

是啊,不过这种对我们产品来说也不用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一般是大体先定位一下,然后使用
#if 0
#endif

感谢分享,现在就是这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问题是每次都出现吗?  现象是否相同?

基本上每次都出现,但现象不同

网友:
多次,找到能复现BUUG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log
你程序里面没有设置这个嘛?

请教一下,log怎么设置?

网友H:
引用 网友B:
log
你程序里面没有设置这个嘛?

程序里设置log是怎么搞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H:
程序里设置log是怎么搞的呢?

程序里面每个动作都要记录,同时标记时间,格式如下
年-月-日;时-分-秒-毫秒: Log等级,系统做得动作,结果

网友I:
嵌入式比起桌面应用调试起来还是容易的吧?要理论的话,看下软件工程。实际来讲,就是每写好一个模块都是需要测试的,别等到最后,要不然就会出现楼主的问题:bug根源太难定位。功能性bug还好,像跑飞,可以借助ARM的fault寄存器,几乎都是内存越界或者访问野指针引起的,而且发生错误的地方并不是问题产生的根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仿真器跑的时候跟程序设计不同,有的时候子程序都不进去,不知道有人遇到类似的情况么?
所以开始就放弃 ...

只要能复现就有办法,最好能找到出问题版本的源码,使用仿真器跟踪,如果确实找不到也可以仿真(前提是你的芯片没有加密),也可以单步,设置断点,只能在汇编下看,观察寄存器,耐心跟踪总能定位问题所在的。

网友:
一般都是变量初始化问题,数组越界,野指针,堆栈溢出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程序里面每个动作都要记录,同时标记时间,格式如下
年-月-日;时-分-秒-毫秒: Log等级,系统做得动作, ...

有没有个例子参考一下,很简单的,如串口通信等等,硬件出身,网上找了许久也没有看到相关介绍,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程序里面每个动作都要记录,同时标记时间,格式如下
年-月-日;时-分-秒-毫秒: Log等级,系统做得动作, ...

这个记录通过什么输出或者保存在哪?是开发环境自带的工具还是自己在程序里插入的调试输出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里面每个动作都要记录,同时标记时间,格式如下
年-月-日;时-分-秒-毫秒: Log等级,系统做得动作, ...

没有log,从来没有用过,以前都是串口printf的:(
能给详细介绍下log么?一般怎么写,怎么通过log查找或者介绍下资料也行,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嵌入式比起桌面应用调试起来还是容易的吧?要理论的话,看下软件工程。实际来讲,就是每写好一个模块都是需 ...

感觉你说的很有道理啊,尤其是最后一句
实际操作应该如何定位内存越界或者访问野指针这种问题的那?

网友:
我们硬件上有这种debug接口专门用来读Log.

网友:
跟踪,断点,日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一般是大体先定位一下,然后使用
#if 0
#endif

支持此种方法!
几点建议,如下:
1、所定义的函数里面的数组是否越界了;
2、指针的操作,有没有指到其他地方去,将已有的数据重写了;
3、Stack有没有溢出,编译器会提供一些stack检查函数;
你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看一下吧

网友:
串口输出调试信息,还不行的话,就上仿真

网友:
有时候 我会找个空闲的引脚,加个LED  然后把可疑的地方 点灯。

频率高的还有示波器测 抓个波形看看。

当然了串口什么的也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