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ear的新LDO LT3042 噪声和PSRR指标都很好哇

楼主(2015-03-05):
0.8uVRMS的噪声,1MHz接近80db抑制,2MHz接近90db抑制

http://cds.linear.com/docs/en/datasheet/3042f.pdf

n Ultralow RMS Noise: 0.8µVRMS (10Hz to 100kHz)
n Ultralow Spot Noise: 2nV/√Hz at 10kHz
n Ultrahigh PSRR: 79dB at 1MHz
n Output Current: 200mA
n Wide Input Voltage Range: 1.8V to 20V
n Single Capacitor Improves Noise and PSRR
n 100µA SET Pin Current: ±1% Initial Accuracy
n Single Resistor Programs Output Voltage
n High Bandwidth: 1MHz
n Programmable Current Limit
n Low Dropout Voltage: 350mV
n Output Voltage Range: 0V to 15V
n Programmable Power Good
n Fast Start-Up Capability
n Precision Enable/UVLO
n Parallelable for Lower Noise and Higher Current
n Internal Current Limit with Foldback
n Minimum Output Capacitor: 4.7µF Ceramic
n Reverse Battery and Reverse Current Protection
n 10-Lead MSOP and 3mm × 3mm DFN Packages

网友:
今早也收到个邮件,复制过来

LT3042 是一款超低噪声、超高电源纹波抑制 (PSRR) 低压差电压线性调节器。该器件独特的设计具有仅为 2nV/√Hz (在 10kHz) 的超低点噪声和 0.8μVRMS 的积分输出噪声 (在 10Hz 至 100kHz 的宽带宽内)。低频 PSRR 超过 90dB (直到 10kHz),而高频 PSRR 则超过 75dB (直到 3MHz),可使噪声或高纹波输入电源变得“安静”。LT3042 可在满负载情况下于一个 1.8V 至 20V 的宽输入电压范围内提供高达 200mA 的输出电流和一个 350mV 的压差电压。LT3042 运用了 LTC 的专有 LDO 架构,即在一个高精度电流源基准之后布设一个高性能单位增益缓冲器,从而可产生几乎恒定的带宽、噪声、PSRR 和负载调节性能,这与输出电压无关。此外,该架构还允许把多个 LT3042 并联起来使用,以进一步降低噪声、增加输出电流和在印刷电路板 (PCB) 上散播热量。

http://mail.qq.com/cgi-bin/mail_ ... mTWe6X53&spam=0

网友:
参数指标真是好,价格应该也很高

网友:
除了最大输出电流参数外其他指标完胜ADI的ADM715X
Linear在电源方面当之无愧的王者

网友:
好东西,主要是应用在那些方面呢?

网友(2018-01-20):
果然牛X,第一次见识到这么强的LDO,不过价格太感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