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鼠标,每买一次,就受伤一次!

楼主(2015-03-0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x220,一直用罗技的蓝牙
连不上的情况几乎没有
但是反应很慢,明显很大的时延
我自己倒是习惯,同事一用这个鼠标,立刻极其惊讶的表情:这样的鼠标你也用得惯?

网友:
以前我用蓝牙鼠标也是这样,偶尔用着还会莫名其妙的掉链!但是!!!后来网上搜了一下才发现这不是鼠标的问题,是笔记本电脑的电源管理惹的祸。自从这样设置之后蓝牙鼠标就没掉过线,从没掉过!

网友:
蓝牙鼠标的确不好用,容易受WIFI信号的影响。我用的是罗技的M558,开始那段时间用得够揪心的了。后来换了一个wifi路由器,一切又变得顺畅起来,就一直用这个M558。

网友:
用过罗技的M905等罗技自己无线技术的无线鼠,还不错,不过最后还是换成有线鼠标了,比较轻一些。不过蓝牙耳机听音乐挺好,对我这种没有音质要求的人来说,基本可以算是满意了。

网友:
从没遇到过这个问题的飘过,罗技的!

网友:
我用罗技M557,按三楼的方法设置,一直使用了二年了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只是鼠标长时间不动会进入节电模式,需要晃动几下就好了

网友:
从来不相信蓝牙键鼠。

网友:
苹果13寸MBPr,配罗技557,体验不好,有延迟,不精确。
还以为只有苹果系统会这样。

网友:
我用双飞燕的,有时也会断,按三楼的方法设置后暂时没有问题。THINKPAD的蓝牙鼠标一年坏过两个,之后改了双飞燕,用了一年多,一切正常。

网友:
蓝牙鼠标延迟受不了

网友A:
鼠标不是有个接收器插在USB口的吗?内置蓝牙也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鼠标不是有个接收器插在USB口的吗?内置蓝牙也能用吗?

内置蓝牙可以的

网友:
蓝牙4.0的?

网友:
我的电脑也是这样子的,有内置蓝牙但是现在我都不用了。改用2.4G无线鼠标,就是要常占一个USB口头疼

网友:
我买的杂牌都没有这种情况……每次点击不了的时候就是没电 该换电池了

网友:
同感!我的小黑原装蓝牙鼠标直接送人了。

网友:
还是罗技自己的2.4g好用,从来没出过问题

网友:
蓝牙的好处是能少占个USB口,不过稳定性似乎还是带接收器那种2.4G的好点,M215与M705一直用得好好的。

网友:
买微软针对win8以上系统做的蓝牙鼠标,用了半年没有出现啥问题!

网友:
我好几年前也买个一个罗技的蓝牙鼠标,没有无法连接的情况,只是:
1.Wifi流量很大时,各种卡顿各种丢帧,生不如死
2.我电脑上装了多个系统,没切换一次系统就要重新配对一次,生不如死

网友:
蓝牙鼠标就是这样子,它的回波率很低,一般是125左右,2.4G的就好很多

网友:
一只Newmen用了很多年了,极少出现连不上的情况,电脑开机只需要动一下鼠标2秒内就能连上。
平时使用的问题只是WIFI流量大的时候偶尔会被干扰丢帧,不过鼠标底下带机械电源开关,什么乱七八糟的情况只要关掉电源再打开重连马上就好了,所以也没感觉很不方便。

网友:
供应商送的山寨雷柏的蓝牙鼠标还不错,thinkpadT430用,刚用也是偶尔连不上,不光是哪个电源管理的问题,电池电压低发生的几率高,后来改用充电电池了,好了很多,不过一个月也有那么一次,都是开关下面哪个开关重启就OK了,

网友:
有同感,微软的无线鼠标买过很多个,用起来也是很不爽。

网友:
还是有线好点,就是占USB口!

网友:
一直M215自带的接收器。用这挺好的。从没出问题。还想着换个蓝牙的呢。看样子不是自带接收器还是不可靠啊。

网友:
我surface,配原装微软蓝牙鼠标,600多块,也是这叼样。最后送人了,现在一直用有线鼠标。
倒是雷柏2.4g一直没问题,otg插手机用都很爽。

网友:
谢谢阿莫这个帖,我本来还打算今晚上X东去买一个来用用,这下放心了,还是用有线的省心吧。。。

网友:
蓝牙只适合室内电磁环境简单的环境,从来没听说过工业复杂环境中使用的蓝牙设备

网友:
苹果专卖店电脑为什么配蓝牙键盘和鼠标啊?苹果能容忍不稳定的产品?

网友:
在Wi-Fi信号非常密集的地方,苹果的magic mouse也会出现连不上的情况,2.4g频段看来已经非常拥挤了。

网友:
SONY 笔记本 + SONY 蓝牙鼠标
用了3年了
似乎只碰到过一次连不上
需要进设备中心删了重连
其他最常见是使用中突然没反应了
只要关闭下鼠标再打开就好了

网友:
一直用有线,无线的用过几次,不爽。

网友:
和usb3.0设备一起使用有时候会干扰到无线,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2.4G无线的飘过    没反应只有一个原因:电池没电

网友:
哈哈,看来要回到27mhz的年代了?

网友:
我不能同意更多了。。。蓝牙鼠标真的用一次,受伤一次。。。我至少用过三个,其中一次还是无线鼠键套装。。。都不觉得爽。。。
//M330,前两个月买的,现在滚轮老是乱跳,想让京东保修,结果自己找不着发票了,无可奈何中。。。

网友:
一般笔记本主板上会有1-2个usb口没接出来,把2.4g的接收头飞线到主板上,找个空位置一塞,哈哈哈。。。

网友:
用罗技M557 蓝牙一年了,很稳定。延迟比早期的型号好很多了,几乎接近2.4g。

网友:
我电脑内置蓝牙,为了省个USB口,买了小黑蓝牙鼠,滞后、难连接、重、耗电大,不过我用习惯了。

网友:
我WIN8平板用联想N700蓝牙4.0+接收器双模式无线鼠标,还没遇到啥问题,蓝牙4.0貌似很省电。

网友:
我用的是超薄的无线鼠标,在usb3.0上重启电脑不识别,重拔下就可以了,在usb2.0上几年正常,前些时换了块主板,在usb3.0上也不出问题。电脑是acer4750,老主板用同事的罗技鼠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苹果的原装产品我相信应该做得不错。

但我们外面买的只是通用的产品。

iOS 7&8 明显比以前不稳定多了。

我一直在用蓝牙键盘,非常稳定。
但是蓝牙鼠标tm整天飘来飘去,到手10分钟就想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部是SONY外太空科技的手提,估计拆掉后,就无法复原了。

确实,sony的东西做工没的说,我的VPCSDxxx系列,拆了半天还没弄开,最后装起来的时候发现多了一个螺丝

网友:
armok遇到的问题应该是蓝牙和同是2.4G的Wi-Fi频率干扰,在使用环境周围有很多热点的时候会很容易连不上。我用的也是罗技的蓝牙鼠标,发现有这个问题的时候研究过解决方法,有人说换一个逻辑的键鼠管理setpoint版本就好,但验证还是没有改善。总结下来,就是Wi-Fi干扰!这也是蓝牙鼠标没有兴起的一个原因。我现在遇到连不上的时候,把笔记本的Wi-Fi开关重现开关一次,让蓝牙或者Wi-Fi重启的时候自动切换个信道,有时会有用。干扰问题在Wi-Fi大流量,如拷贝大文件的时候尤其严重。

网友:
微软的不错,我的苏菲3就是这个蓝牙鼠标妥妥的

网友:
双飞燕做的很糙,还不如雷柏的

网友:
在这个2.4G已经被用烂了的时代,用5G的wifi,再用2.4G的蓝牙比较合适

网友:
给mac book air 配了个原装的无线鼠标,挺好用的,没发现断过,外观也拉风

网友:
连接不上时。把电脑上的蓝牙关闭下在开启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错了。

我买过两次雷柏,都不愉快。

看来是AK47和M16的关系了,双飞燕的做工实在受不了,一直没用过他家的。我一般是在京东买HP或者DELL的,用的也还行吧。
雷柏用过一个,手感做工都满意,最终电池漏液后就接触不良了,

网友:
MAC PRO用蓝牙鼠标的时候 会干扰到2.4G的 WiFi

网友:
mac+magic trackpad也是蓝牙的,从来没有意外中断过

网友:
一直用RAZER的最便宜100多块钱鼠标

网友(2015-04-13):
一直用有线的飘过。。。

顺便求推荐,电视上网想买个无线的键鼠

网友:
现在RAZER送人了,主要是按键有问题,换了两款微软2.4G蓝影,似乎确实有被干扰的情况,在公司办公偶尔有移不动,在自己住的地方一切都很好,唯一缺点就是占用一个USB接口

网友:
可能是电磁干扰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2.4G无线鼠标的确从来不出问题!

可惜也要占用一个usb口。

买一个Mini PCI-e转USB转接卡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5&_u=dliiln2a7f

网友:
好像说的我一样,我也是vaio11寸的本子,2个usb,自带蓝牙,好了,那就买个蓝牙鼠标吧,大爷的,无缘无故就不能用了,还是用2.4g用的舒服,关键是一个价格相差还不是一点点!

网友:
我这个罗技的MK250用了四五年了,没有问题。

网友:
我用的是“Microsoft Wireless Mobile Mouse 3500”USB接口无线的,很好用,跟有线的一样用,从未发生过任何问题

网友:
我用的HP的蓝牙鼠标
没有不识别 也没有飘的感觉,很稳定。

就是鼠标买小了,手大 用一会儿 手累。

网友:
双飞燕的太耗电了,一对电池用两个月就得换了

网友:
   我推荐一款,thinkpad的,感觉还可以

网友:
http://item.jd.com/748175.html

网友:
用过几个蓝牙鼠标,结果是只有苹果本本+苹果蓝牙鼠标最稳定,从无卡顿延迟,也用过几百元的罗技,在苹果下一样卡顿延迟,装罗技驱动也白搭,没法用。在 windows 和 linux 下,罗技同样卡顿延迟。

网友:
下面的网卡hub非常不错

我没有3.0usb,在2.0上完整的100M网卡

比我以前买的叼丝货强百倍(以前传输1M)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买蓝牙鼠标呢,弄个好的点的无线鼠标就行了吧

网友:
前段时间跟公司申购几个蓝牙鼠标,买了几个四五十元的山寨东西回来。手感不怎么好,倒是没见有什么延迟,断连的情况。白天上班一直用

网友(2015-10-06):
正在考虑买个无线鼠标,不玩游戏,有点延迟也可以用的

网友:
罗技M950 的飘过,一周充一次电,蛋疼。

网友:
前几个月换的罗技M165很实惠,也好用,不过不是用的内置的蓝牙,是他自己配套的那个接收器。
比以前那个好,以前那个电池不耐用,还有每次用之前先点两下键,否则就不启动,这个就不需要,耗电也不大。而且没有光看到,可能是红外线的吧

网友:
总舵主 矢志不渝 ---还买,,,,,,妄图找到一款符合期望完美的 烂牙 鼠标

网友(2015-12-09):
我买了一个雷柏的2.4G鼠标用了差不多半年,功耗还可以,一个南孚电池顶了半年。就是现在滚轮滚动的时候会乱跳了,质量也不咋的

网友:
罗技M215从来不出问题的飘过(个人认为非常的物有所值)。

网友:
一直认为还是PS2大法好

网友:
看了上面的,用苹果笔记本的也有, 我下一个笔记本的目标是苹果的笔记本 mac pro 13.3寸的,  配苹果 magic鼠标, 用虚拟机虚拟xp干活,

用了苹果的触摸板 ,感觉苹果的触摸板就可以和windows的鼠标功能一样了, 加上苹果的鼠标就更爽了,  苹果的视网膜屏幕, 苹果的电池续航

网友:
微软的苏菲3配微软的蓝牙4.0鼠标,从没碰到过问题,稳定的很。

网友(2016-01-24):
买过一个罗技的,基本用不起来,延时太严重。

网友(2016-04-23):
不习惯用无线鼠标,动不动反应慢,连不上,还是有线省事。

网友:
正打算要买,记得看过这篇贴,看完后决定不买了

网友:
据说蓝牙应用在键盘鼠标上是有先天缺陷的,延时太大,这也是蓝牙很方便但是蓝牙鼠标键盘一直没发展起来的原因

网友:
买个USBHUB就好

网友C:
我用的是SVP13,有一天无线键鼠与移动硬盘同时用时,无线键盘竟然60CM外就无信号了,开始以为电池没电,后来才发现是硬盘影响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SVP13,有一天无线键鼠与移动硬盘同时用时,无线键盘竟然60CM外就无信号了,开始以为电池没电,后 ...

  移动硬盘消耗USB的供电过多,其他USB口供电不足

网友:
用联想自己的蓝牙鼠标,稍微贵一点,目前还没有出现大问题。

网友:
微软的不错,用了几个月了,感觉很好,没发现连不上或者变慢的情况
缺点是滚轮有点硬,需要比较大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