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M设备的生产测试方法

楼主(2015-03-05):
想请教下各位专家,最近在做一个433M的无线通讯设备,一个发送端且只管发送,一个接收端且只管接收,应该如何在批量生产的时候,测试每一台发射设备的发射功率是否在正常值范围,以及接收设备的接收是否正常。
比如说设备本来正常可以发射50米被接收端正常接收,但是因为接收端天线没有焊接好,或者接收端本批螺旋天线有问题,导致只能接收10M,如何能检测出来,不可能发送和接收设备之间拉得那么远的距离一个个测试的。
最好能用较为简单的方案,毕竟大部分厂家没有那么多的专业生产设备的。
非常感谢,希望有经验的大大不吝赐教。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需买个频谱仪吧

网友:
上综测,发射功率,频率频偏带外都出来了,接收测灵敏度,天线单独测SWR,都测完了就发货。不可能完全模拟最终工况去搞批量检测。速度慢成本高。

网友:
没批量过,原来就是用把433模块接在俩串口,在两台电脑上通讯

网友:
陈总,上班也上阿莫论坛啊?哈哈

网友:
频谱仪就够了,在规定距离远的地方放一台频谱仪,频谱仪接一个接收天线,通过读取频谱的中心频率、占用带宽、信号强度DB值可以判断发射情况

网友:
我自己做的一个测试工具,能测试频率,功率。

网友:
拿一个golden接收设备测所有的发射设备,一个golden发射设备测所有的接受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