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带LCD 5V单片机

楼主(2015-03-05):
单片机工作电压2.2-5.5V,
LCD 4个公共端,8个SEG就可以,
带1路以上AD,
单片机总共引脚32脚就够用。

目前查到的单片机有:

1. STM8L052C6T6
    工作电压:1.8-3.6V
    工作电压达不到要求

2.韩国现代MC96F6508A
   没用过,估计开发环境和仿真器是个麻烦

3.HP7P193
   同样没用过

4)HT56R64
   没用过

不知哪个电工知道更合适的,推荐一下?

网友:
中颖的应该有适合LZ的片子

网友:
SH79f166a应该满足LZ要求

网友:
PIC单片机可以满足

楼主:
PIC16F913可以满足,但是价格比较贵。

网友:
韩国现代MC96F6432

网友:
就用普通stm8s就可以,硬件多几个电阻电容而已,软件驱动写好了也很方便。

网友:
你看看新唐的M0,有合适的吧

网友:
海尔单片机

楼主:
海尔单片机不知上手快不快?

网友:
PIC16F1939

网友:
PIC16F1947,

网友A:
普通单片机也可以驱动段式液晶,只是程序复杂些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B%E6%AE%B5%E5%BC%8F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通单片机也可以驱动段式液晶,只是程序复杂些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96 ...

这种方法需要外围电阻之类的太多,而且程序很复杂,如果段比较多,或者本来液晶就不是高对比度的话,会出鬼影。

网友:
PIC16F946,可以,而且功耗低,如果不需要太多功能,16系列的其他芯片你也可以看下

网友:
ATMEGA169应该可以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
4)HT 可以试试,它的C接近与c51

网友:
16楼的正解

网友B:
我跟楼主一样,已经做出来了。ABOV只需要2元。keil开发,简单的要死。对比了一下合泰的HT67F489 强太多了
千万别用中颖烂的掉渣,不过我现在还有个地方没搞定,就是想修改LCD的偏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跟楼主一样,已经做出来了。ABOV只需要2元。keil开发,简单的要死。对比了一下合泰的HT67F489 强太多了

什么型号?

网友C(2015-04-10):
引用 网友B:
我跟楼主一样,已经做出来了。ABOV只需要2元。keil开发,简单的要死。对比了一下合泰的HT67F489 强太多了

能否推荐个教程   或者是程序  想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否推荐个教程   或者是程序  想学习下

新型号也出来了,8k flash 不到2元。就是普通51内核,去ABOV官网可以下载到代码生成器,非常简单。

网友:
2fen 都给大家推荐了,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个吧,51 核、ISP 串口下载,和某TC 一样的,只是价格比某TC低一倍以上,这个是深圳MCU 公司新开的MCU ,以功能多、价格便宜为特点吧 ,

CA69F16 N3  16K falsh ,1256byte  ram  ,2UART ,12BIT ADC,LCD  LED.....功能太多了。这个我打听了,QFN28 封装的 1.5元,   8K flash 的厂家说可以和8s003f3 拼价格(猜测应该是1元)。
工作电压1.8V-5.5V 这个电压够宽的,缺点是没有仿真器。

PS: 我只关注MCU ,不销售任何MCU 和 电子产品,请同学们不要私信、不要联系我呀。拜托 了。

网友:
>Abov,
Is this a Korea MCU vendor?
http://www.abov.co.kr/en/index.p ... pth2=1&Depth3=1

网友:
新塘的有 M0的

网友D:
义隆EM78P468'绝对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义隆EM78P468'绝对好用

义隆的价格太贵,要4元左右,SH79F166A 2.5元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