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能在运动做称重的技术?

楼主(2015-03-05):
现在看到称重方式都是要求静止,如果处在运动过程中,能否准确测量出重量?

网友:
既然运动肯定有导轨,导轨上放一个弹簧秤就是

网友A:
动态秤,有的啊,流水线上的很多分选秤就是,这个市场,高端的都是外国公司吃掉了,国内公司喝点汤吧
还有高速公路检测超重的
其实还有好多.............................

网友:
汽车高速路上称重,码头上煤传输带称重

楼主:
精度能到10克级别的有没有可能做到?比如像个类似弹簧秤,不用稳定就能准确称出重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度能到10克级别的有没有可能做到?比如像个类似弹簧秤,不用稳定就能准确称出重量。 ...

没有量程,速度,等等参数,单独一个10g的精度要求,没人能给你准确答案的,一个解决方案需要完整的条件。

网友B:
一个提示:加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提示:加速度

用加速度传感器吗?

网友:
煤矿 皮带秤

网友:
不说量程从何说起?也不说说你具体应用

楼主:
一个项目的评估,基本要求是能在人提的过程中称出物体重量,最大20kg,能精确到10g。不随物体摆动影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动态秤,有的啊,流水线上的很多分选秤就是,这个市场,高端的都是外国公司吃掉了,国内公司喝点汤吧{:titt ...

高手兄,这种动态称重的芯片是否推荐两个呢?1KG以内,0.1g的精度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项目的评估,基本要求是能在人提的过程中称出物体重量,最大20kg,能精确到10g。不随物体摆动影响。 ...

这个可以参考手提秤,淘宝很多,20¥左右就可以,用的都是裸片,和人体秤差不多。主要就是软件处理,AD上没有什么特别,很普通的最低端的集成AD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高手兄,这种动态称重的芯片是否推荐两个呢?1KG以内,0.1g的精度即可; ...

首先你这称呼我承受不起,别这么叫。

动态称重我也没有做过,目前我做过的跟这个有点关联,可能就是防水秤了,那个秤本身在一个很不稳定的长条桌上,桌子上N个人,各自在砧板上切各种东西,然后扔到秤上称重,要求快速稳定还要精确地把重量显示出来,当然这个快速和动态秤的快速是完全无法相提并论的。当年我的是ADS1232,那个项目应该也是这个AD最早大批量投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这称呼我承受不起,别这么叫。

动态称重我也没有做过,目前我做过的跟这个有点关联,可能就是防水 ...

好的,谢谢建议!
ADS这个片子,打个样板测一下,之前是使用AD7190,关键是它的速度能做到K级以上;动态称重不好做啊,不仅仅是电子一个人的事情;我只是想切入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D(2015-04-04):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这称呼我承受不起,别这么叫。

动态称重我也没有做过,目前我做过的跟这个有点关联,可能就是防水 ...

ilikemcu应该是论坛内衡器界的泰斗了哈,而且乐于分享自己的宝贵经验。

网友:
楼主说的是煤矿上用的皮带秤么?

楼主:
不是的,和人手提有关的称重。

网友:
引用 网友D:
ilikemcu应该是论坛内衡器界的泰斗了哈,而且乐于分享自己的宝贵经验。

同时也是佛法大师

网友:
引用 网友D:
ilikemcu应该是论坛内衡器界的泰斗了哈,而且乐于分享自己的宝贵经验。

qq302011 ,amigenius 我拜托您二位,能不能别吹了?

网友:
真的是佛法大师?头像真的地藏菩萨吧

网友:
动态称重的技术不在硬件上,而在AD后面的数据的算法上,有效的软件算法是非常值钱的,6位数或以上,一般是不会供献出来的。

网友:
传感器的作用也很重要,软件算法再好,不如在传感器的硬件上多增加精度等级

网友E:
运动时称重偏差会比静止时大的。你可以先用地磅称的传感器做起来再说,根据具体的效果改软件么。
硬件着重在传感器、基准跟AD上

网友:
皮带称重,有很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运动时称重偏差会比静止时大的。你可以先用地磅称的传感器做起来再说,根据具体的效果改软件么。
硬件着重 ...

你一说基准,就暴露了,你根本没真正搞过 称重

网友F:
呵呵,电子称都是用电桥的,无需基准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一说基准,就暴露了,你根本没真正搞过 称重

不瞒大湿。十几年前毕设时真是用了美信的基准实现0.01克精度的,当初的方案若要全部自己花钱,估计要几百块钱。当然,要是用今天的思路来设计,说不定整个电路几块就能实现了。
现在确实不从事相关工作,所以后说得比较业余,但又比较喜欢抽热闹。不过说到基准,如果今天要我做,还是我要考虑的重要的内容之一,只不过实现的方式会比较简单原始而直接而已。
最后我想说的是论坛是个讨论的地方,也就海纳百川了,具体大家都可以自己心里作权衡取舍。

网友:
时刻关注,最近正在弄。目前只是提高硬件的稳定度

网友:
引用 网友F:
呵呵,电子称都是用电桥的,无需基准电压

我就拆过塞多利斯BT224万分天平,里面的电压源用的是LM399。

网友:
个人觉得,动态称重要求待测物最好是匀速运动。否则加速度影响很难滤除。另外同意22楼观点,主要的难点在软件处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