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ART1发送结束不中断什么鬼?

楼主(2015-03-05):
                clr r16
                sts ucsr1a,r16
                ldi r16,0b11011000      ;发送/接受/发送结束中断/接受结束中断使能
                sts ucsr1b,r16
                ldi r16,0b00111110      ;奇校验、8位数据、2位停止位
                sts ucsr1c,r16
                clr r16
                sts ubrr1h,r16
                ldi r16,0b00001011     ;19200pbs
                sts ubrr1l,r16
                sei

定时器中断发送数据(sts udr1,r16),通过示波器看到输出正确波形,但是不产生发送结束中断(发送结束中断程序中点亮LED)。
USART0设置一样的是可以的,为什么USART1不行。熔丝位compmode兼容也没有打钩。什么鬼?

网友A:
看下中断响应程序是不是写在了正确的中断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中断响应程序是不是写在了正确的中断入口

是的,后来仿真看也都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