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V31F中ADC引脚的接法疑问?

楼主(2015-03-05):
初次接触KV31F512VLH12 ,64脚的芯片,AD部分引脚定义如下
7----ADC0_SE6a
8----ADC0_SEG7a
9----ADC0_DP0/ADC1_DP3
10----ADC0_DM0/ADC1_DM3
11----ADC1_DP0/ADC0_DP3
12----ADC1_DM0/ADC0_DM3

项目需要进行4路AD转换
问题1
AD工作于单端模式下时,9,10,11,12怎么接?
7,8,9,11脚分别接模拟信号
10,12脚是不是没有用?

问题2
由于此芯片有两个ADC模块,那么配置ADC1为差分,ADC0为单端
7 ADC0_SEG6,8 ADC0_SEG7
11,12  ADC1差分输入0;9,10作为ADC1差分输入3
这么配置行不行?

网友A:
1. 以9--ADC0_DP0/ADC1_DP3为例,说明该引脚可以作为ADC0,ADC采样引脚,但记住同一时间只能支持一个ADC模块。
至于接法,我暂且理解为硬件电路设计部分,其接法与一般ADC采样的接法一致的。而ADC_DP0具体是对应ADC模块中那个通道,你可以在第三章查看。
2. 引脚分配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以9--ADC0_DP0/ADC1_DP3为例,说明该引脚可以作为ADC0,ADC采样引脚,但记住同一时间只能支持一个ADC模块 ...

请问作为单端采样输入时10,12脚是悬空处理还是接地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作为单端采样输入时10,12脚是悬空处理还是接地呢?

最好通过一个电阻或者电容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通过一个电阻或者电容接地

谢谢!这种做法有没有什么应用笔记来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