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存储硬盘突然提示格式化怎么安全处理呢

楼主(2015-03-05):
2块500GB的希捷硬盘,通过2个硬盘盒接在一个电脑上面做资料局域网共享使用,其中一个硬盘一个分区安装有系统,考虑到要做存储空间,在系统磁盘管理器下格式化处理,结果提示不能格式化,然后删除分区,重新分区处理,也提示格式化未能正常完成。
然后没在意它,重新启动了下电脑,再次打开其它都提示需要格式化操作。
希望处理过的网友能把你的经验分享下,谢谢。

网友:
不要接硬盘盒,直接接到主板试试,
硬盘每分钟7200转,平时使用还是固定在机箱里面最好,
另西数500G企业版不错,

网友A:
既然数据不怎么要紧(“在系统磁盘管理器下格式化处理,结果提示不能格式化,然后删除分区,重新分区处理,也提示格式化未能正常完成”)——你都格式化了,还能说要紧不?

那就买新硬盘了,如果连续工作,注意买7*24h的硬盘。 硬盘有价,数据无价。

网友:
用linux查一下分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数据不怎么要紧(“在系统磁盘管理器下格式化处理,结果提示不能格式化,然后删除分区,重新分区处理, ...

格式化的那个分区是纯系统盘。无数据存储,

网友B:
用Diskgen看看能不能修好 有可能是分区表的问题

网友:
我一般分三步,首先检查下数据线是否连接可靠(可以分析下一段时间前后的smart信息,是否有crc错误),再用DiskGenius检查下是否存在坏道,最后可以用EasyRecovery6.22扫描下,试图恢复数据(别的软件恢复个别文件可能还行,不能恢复文件目录,这个软件别的版本似乎也不好用,用这个版本我恢复过一个250G的分区,不丢失文件夹层次和文件名),实在不行最后低格硬盘。
格式化磁盘可以试下 HDD Low Level Format Tool,先前发现了一个恢复exFAT分区格式u盘的好东西:“U盘 exFAT分区格式只读的修复工具”,用得着就很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Diskgen看看能不能修好 有可能是分区表的问题

进PE使用这个软件重新搜索分区搜索出了好多个重来不晓得哪里来的分区。文件基本没完了。

网友:
如果硬盘有重要数据,应该立即停止操作,寻找靠谱的数据恢复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