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问下,更换成XC8编译器之后的绝对地址如何指向?

楼主(2015-03-05):
之前使用的是c18编译器:
使用了些诸如:
rom far
(*(rom far  u16 *)(0x80000))的表达式,来对外部地址进行访问的操作(pic18f87j11,具有外部总线)

现在更换成XC8之前发现
rom far需要改成far,
但是绝对地址没有搞定,
使用 @ 0x30000编译也报错。
麻烦问下,大家如何使用呢?

网友A:
看手册。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50002053E.pdf

2.5.2 小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手册。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en/DeviceDoc/50002053E.pdf

2.5.2 小节。

你好,谢谢你的热心。
我看了下那个手册
像这样的表达式

int scanMode __at(0x200);
还是编译报错呢,
是在编译器中有什么设置吗?

网友B:
#include <xc.h>

#define true                                1
#define false                                0

int fooFlashArray[16] @ 0x200;
//{
//0x0000, 0x0001, 0x0002, 0x0003, 0x0004, 0x0005, 0x0006, 0x0007,
//0x0008, 0x0009, 0x000a, 0x000b, 0x000c, 0x000d, 0x000e, 0x000f,
//};

volatile unsigned char userControlPort @ 0x100;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while( true )
        {
                for(i=0; i<16; i++)
                {
                        fooFlashArray[i] = i*16;
                }
        }
}
XC8 1.31版本,没问题;
其实楼主自己看看XC8编译器下的器件头文件寄存器怎么定义的就知道怎么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你的热心。
我看了下那个手册
像这样的表达式

错误提示是?

网友:
好像头文件有这样的写法

楼主(2015-04-14):
引用 网友B:
#include

#define true                                1

后来还是使用老版本IDE和picc的编译器完成了项目,
不过这个疑惑任然存在。

使用 @ 片内地址没有问题,使用 @ 0x30000这个片外地址编译报错。
我这个项目主要是使用PIC18F87J系列驱动2.4寸的液晶显示。
这个PIC是可以有外部存储器总线功能,需要指向片外地址进行液晶的操作。
所以,我在老版本IDE中定义了液晶的命令,和数据操作地址
#define LCD_REG (*((rom far u16*)0x80000))
#define LCD_RAM (*((rom far u16*)0x30000))

以便使用总线进行寄存器操作
void WriteCom(unsigned char LCD_Reg)
{
    LCD_REG=(u16)LCD_Reg;
}

void WriteData(unsigned int LCD_RegValue)
{
    LCD_RAM=LCD_RegValue;
}
这在MPLAB IDE没有问题,
但是移植到X IDE之后,改成
#define LCD_REG (*((rfar u16*)0x80000))
#define LCD_RAM (*((far u16*)0x30000))
之后编译,报错
warning: object "Fake" lies outside available data space
error: can't generate code for this expression

看了XC8的手册,说需要指定片外地址在xc8的编译器中(见手册 4.8.48 --RAM:调整RAM 范围)
所以我进入属性--》设定linker的momery model--》ram设定为--ram=default,20000-80fff,但是编译器就报错

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不知道如何设定。

楼主:
错误提示是

warning: object "Fake" lies outside available data space

error: can't generate code for this expression

我操作的是片外的地址,所以他会报错,但是在mplab ide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错误提示是

warning: object "Fake" lies outside available data space

Fake是什么变量或者函数?

解决办法可以把外扩 RAM 的区域加到链接脚本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