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C# 小数乘法不对(已解决)

楼主(2015-03-05):
在窗休应用里面,

float x=2.3;
UInt16 tt = (UInt16)(x * 100);

x最后 = 229;
这是为什么?
怎么得到230?

网友:
因为运算结果以浮点数保存并不正好是230,可能大一点 可能小一点;
四舍五入。
以上

网友:
应该是因为浮点数表示不精确导致的
我用Pthon试了一下:

如果对这个乘积结果强制转换成整数的话,那肯定就是229了

网友:
你先把tt声明为double,会发现tt实际上可能是229.99999999....,但是你一取整就变成了229。用c在linux上就是这样。

网友:
建议在转换结果加0.5即可

网友:
转换为整数前先四舍五入,加0.5 。

网友:
建议使用取整的函数,使用函数完成此功能,不是直接显式转换 —— 显式转换时,编译器不知道你要干什么,他就直接截取了

网友:
补充下,百度关键词:“C# 取整函数”,得到传送门

网友:
上取整函数

网友:
float x=2.3f;

网友:
UInt16 tt = (UInt16)(x * 100.0 + 0.5);

网友:
11楼正解

楼主:
感谢各位,就+0.5吧。

网友:
不用,你多写一位或2位即可,即 x=2.300 肯定没有问题了

网友A:
用转换函数吧,不要用这种声明方式,用自带的转换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转换函数吧,不要用这种声明方式,用自带的转换函数

刚学,是哪个函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学,是哪个函数?

conv****.TO***
具体的记不清了,会有语法提示的,看提示吧,

网友:
学习了》。。。。。以前还真没注意过这个问题。

网友:
没有人提 decimal 类型吗?没有这类问题,只是运算效率比 double 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