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分辨硅光电池正负极

楼主(2015-03-05):
RT.拿到硅光电池2DU10 2DU3。但是不知道怎么区分正负极,想问这个元件有没有什么标志。

网友:
需要万用表

网友:
量一下呗

网友:
阳光下量一下不就行了

网友A:
有竖线的是负级

网友:
竖线在侧面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竖线的是负级

tks.  确实有一个竖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