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坛友帮忙推荐合适的压力传感器!

楼主(2015-03-05):
      近期在在弄一个项目,需要测量0~15kpa之间的气压(表压),需要使用气压传感器,之前选择测试了台湾全磊的20kpa、40kpa的,但是由于是mv输出,后续的信号处理电路有些麻烦,另一个原因是项目需要的气压传感器长时间的检测气压(基本需要一次开机就连续一周时间),对于稳定性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主要是没有这方面经验),然后测试了飞思卡尔的MP3H6115A,这个传感器倒是很给力,直接通电、AD读取即可,稳定性也很好,只是这个价格太贵,且传感器很难买(数量少基本买不到);
      所以想请坛友帮忙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传感器:表压量程0~20kpa、或者0~40kpa都可以,带柱形接口,小封装,量程内信号输出变化尽量大一些,能不用后续的处理电路最好,价格尽量低一些(如果是在需要后续处理电路,整体成本控制在20以内),有用过这方面传感器的坛友请多多指点啊!先谢谢了!

楼主(2015-04-15):
顺便上点收集的压力传感器资料!

网友A(2015-03-05):
手机上的气压传感器不行吗。博世貌似传感器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上的气压传感器不行吗。博世貌似传感器比较多

这个不行,博世的传感器我刚看了一下,没有合适的!我需要的是类似这样的传感器

网友B(2015-04-15):
我在淘宝上查到,有人卖mems压力传感器,
我也是刚刚接触一下这类东西,希望交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淘宝上查到,有人卖mems压力传感器,
我也是刚刚接触一下这类东西,希望交流一下。 ...

您是用在什么地方?这个是用的地方和传感器的封装关系还是很大的。我的就因为需要柱形接口,找了好几种进行测试!

网友C:
霍利威尔,或MLX的

网友B:
我是用来测量管道内的气压的,mems有圆柱形接口的啊,
你看一下11元的这种: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p;qq-pf-to=pcqq.c2c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霍利威尔,或MLX的

我对精度要求不高,
你说的那些牌子好像很贵吧。

网友B:
一款报价25元的模块: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p;qq-pf-to=pcqq.c2c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用来测量管道内的气压的,mems有圆柱形接口的啊,
你看一下11元的这种:
http://item.taobao.com/item ...

这家的这种我买了一个测试了一下,需要后续的信号调理电路,还有就是传感器校准,我感觉麻烦了一些,所以就没有折腾这个,直接买了飞思卡尔的内置调理电路的(产品的成本控制不是很严格),直接一个模拟量输出的MP3V5050,这个直接给电,单片机AD读取模拟量即可,方便多了!如果成本控制严格,建议看看血压计,台湾全磊的,或者是mems的ms1471等也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款报价25元的模块: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2013.1.20141002.4.YgrnEi&scm=1007.10009.3 ...

这个应该是带调理电路的,用起来方便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对精度要求不高,
你说的那些牌子好像很贵吧。

霍尼韦尔的不便宜!

网友(2016-10-18):
引用 楼主:
霍尼韦尔的不便宜!

楼主你最后是怎么做的?

网友D:
有便宜的,带负压,-10kpa~0kpa~+50kpa  的压力传感器模块么,读取简单,价格别太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便宜的,带负压,-10kpa~0kpa~+50kpa  的压力传感器模块么,读取简单,价格别太贵,,, ...

nxp有你需要的,去官网看看吧

网友(2017-02-14):
引用 楼主:
nxp有你需要的,去官网看看吧

楼主你好 请问你最后是采用了什么型号的?

网友(2018-01-08):
同問,最近也有類似需求40kpa的,不知楼主最後方案是用哪個?

网友:
我这一段时间也在找MEMS压力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