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的过流保护不起作用,一直找不到原因。

楼主(2015-03-05):
用的是TI的LM3481,下面是芯片框图,ISEN引脚一到200mV,芯片就进入一种模式--频率不变,占空比变到很小。不知道为何会这样呢?

一直不知道为啥了,迷茫了。。如果输出直接短路,ISEN引脚会达到220mV,但是芯片也没有像手册里面说的频率降到1/8啊。。。

楼主:
下面是原理图:

发现改变ISEN的RC滤波的R值从2K到100欧的时候,短路时输入端的功耗一直减小,从3W到1.6W。。按理这个只是一个RC滤波+谐波补偿,不知道为何会这样呢?

网友A:
ISEN脚有没有加电容试一下,看上面的框图应该是达到220mV以上才会保护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ISEN脚有没有加电容试一下,看上面的框图应该是达到220mV以上才会保护吧。

原理图2楼,有RC滤波。。。现在R改到100欧,C改到1.2nF。。。下面的图是负载逐渐增加到ISEN引脚马上就200mV的时候:

这时只有在增加一点点负载,系统就进入了我楼主位所说的异常模式了,ISEN引脚如图:

不知道为何会这样呢?

网友B:
PDF不是有说明么?还有你示波器测量为200mV,可能芯片比较器测量的已经超过220mV

网友C:
R5先改小试一下。

网友D:
把采样电阻弄小点,电流就会大些。这是过流保护,LED用的是恒流。

网友C:
恒流不是这么做的,这个用作短路检测。恒流你需要一个运放做恒流环路叠加到电压环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PDF不是有说明么?还有你示波器测量为200mV,可能芯片比较器测量的已经超过220mV

我测量的就是ISEN对芯片的地。。示波器测量是比较准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采样电阻弄小点,电流就会大些。这是过流保护,LED用的是恒流。

做的是恒压源不是横流源,现在不起作用的就是过流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恒流不是这么做的,这个用作短路检测。恒流你需要一个运放做恒流环路叠加到电压环上面。

做的恒压源。现在就是过流/过载 保护不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PDF不是有说明么?还有你示波器测量为200mV,可能芯片比较器测量的已经超过220mV

主要是频率都没变成1/8,现在短路之后待机功耗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R5先改小试一下。

R5是补偿部分,跟过流没关系吧。而且我补偿部分已经调节完了,就差过流这块了。下面是实测的瞬态响应和bode图。输出是24V(ps-输出电容因为板子有限容量有点小,被供电部分还会增加电容的,所以过冲和欠冲会更小):

网友C:
外部加恒流、打嗝、或自锁应对恒流或短路,芯片自带的长期短路可能功率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部加恒流、打嗝、或自锁应对恒流或短路,芯片自带的长期短路可能功率比较高。。。 ...

没解决我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部加恒流、打嗝、或自锁应对恒流或短路,芯片自带的长期短路可能功率比较高。。。 ...

您能看懂图片中第一个参数的意思么?不知道它控制的是什么?结果又会如何?

网友C:
Isw(peak) x RSEN = VSENSE- D x VSL 参看图18。在Vsense上面叠加Vsl形成电流比较器参考值。每周期电流超过后就结束本周期。
Vsc是图19上面那个220V比较信号,如果发生短路,Ip增大,Lp感量较小,Ip斜率很大,如果电流比较器动作之前Ip飙到220mV就会触发SC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Isw(peak) x RSEN = VSENSE- D x VSL 参看图18。在Vsense上面叠加Vsl形成电流比较器参考值。每周期电流超过 ...

也就是说一个第二个是反映更快的那种过流保护。。对于第一个Vsense--我缓慢加负载--实际Rsense的电压应该达到160mV-50%×90mv=120mV的时候就应该触发保护了(外面没有考RSL加额外的斜坡补偿),负载在增加输出电压就应该跌落了,但是现在不是--现在的情况是我楼主位描述的。。。

网友E:
你搞SEPIC么?感觉电流波形不太正常啊,不是电感饱和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搞SEPIC么?感觉电流波形不太正常啊,不是电感饱和了吧?

是sepic啊,电流波形很直啊,并没有饱和。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sepic啊,电流波形很直啊,并没有饱和。

我是说你第二张图,第一张还是150mV~200mV,第二张一开始就直接到220mV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搞SEPIC么?感觉电流波形不太正常啊,不是电感饱和了吧?

留有一定余量了 ,实际把采样电阻减小在增加1,2W电流波形还挺正常,对了,大师看看下面的电流波形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下面是驱动Vgs,上面是采样电阻,不明白为何电流在mos关闭之后会这样。

网友E:
引用 楼主:
留有一定余量了 ,实际把采样电阻减小在增加1,2W电流波形还挺正常,对了,大师看看下面的电流波形是什么 ...

管子耐压够么?不是软击穿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说你第二张图,第一张还是150mV~200mV,第二张一开始就直接到220mV去了? ...

我也不知道为啥,实际按我18楼分析,采样电阻电压达到120mV的时候就应该有动作了,现在到200mV才有。明显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管子耐压够么?不是软击穿了吧。

耐压够,关于波形的问题我找到解释了,说是软开关:http://bbs.21dianyuan.com/157626.html。。。大师认为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耐压够,关于波形的问题我找到解释了,说是软开关:http://bbs.21dianyuan.com/157626.html。。。大师认 ...

软开关是反向电流,你是正向,而且你SEPIC CCM是不可能做软开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软开关是反向电流,你是正向,而且你SEPIC CCM是不可能做软开关的。

看帖子的描述感觉像是一种驱动上实现的软开关,并不是传统那种,跟拓扑没关系。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帖子的描述感觉像是一种驱动上实现的软开关,并不是传统那种,跟拓扑没关系。 ...

人家那个是驱动BJT的芯片,为了快速关断才有个预关断过程,你这G极波形斩钉截铁的关了S极还有正向电流,是不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人家那个是驱动BJT的芯片,为了快速关断才有个预关断过程,你这G极波形斩钉截铁的关了S极还有正向电流, ...

但是我的mos余量够的。Vds也没有过冲振荡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的mos余量够的。Vds也没有过冲振荡

我也不是很明白,为什么第一个IS波形是150mV~200mV,再加一点点负载占空比就变成6.3%,但IS波形还直接到220mV去了,占空比减小那么多,电流不是应该马上下来了吗?感觉后面的波形就是电感忽然大幅减小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说你第二张图,第一张还是150mV~200mV,第二张一开始就直接到220mV去了? ...

关于之前的问题可能找到原因了,电子负载我设置的是恒功率模式,ISENSE电压只要达到200mV,输出电压就是0了,待机功耗2.5W。

现在改成纯电阻待載,发现在电阻减小的过程中,输出电压逐渐减小。。占空比逐渐减小。ISENSE电压一直保持在200mV(为何保持在200mV而不是160mV-45mV=120mV我也不知道)。

但是现在直接短路,频率怎么不变成1/8呢?待机功耗还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人家那个是驱动BJT的芯片,为了快速关断才有个预关断过程,你这G极波形斩钉截铁的关了S极还有正向电流, ...

他也没说是驱动BJT啊,他那时测量驱动BJT的波形(驱动BJT是指驱动MOS的BJT)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也没说是驱动BJT啊,他那时测量驱动BJT的波形(驱动BJT是指驱动MOS的BJT) ...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关于之前的问题可能找到原因了,电子负载我设置的是恒功率模式,ISENSE电压只要达到200mV,输出电压就是0 ...

另外你有没有发现那两个耦合电容(C10,C11)发热比较大?我之前做的SEPIC 4V升12V 0.5A,分开两个电感,耦合电容用2个1206 22uF X5R并联,效率只有80%左右,发现电容发热严重,后来试过3个10uF并联还是发热,不知道是买的电容太差了还是什么问题。

楼主:
我从新捕捉了一下波形,20M带宽加上,探头地线处理了一下,测试波形:

这回对应的解释:http://bbs.21dianyuan.com/184600.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另外你有没有发现那两个耦合电容(C10,C11)发热比较大?我之前做的SEPIC 4V升12V 0.5A,分开两个电感,耦 ...

我的不热啊,我现在24-40输入,24V10W输出,低压的时候mos热,高压的时候芯片发热(这破芯片设计不合理太多了:1,内部线性电源驱动mos的电压刚设计到6V,输入高压的时候芯片太热。2,限流部分当限流之后没有任何动作,之前用的控制器都会释放软启动电容之类的)。下面是测试耦合电容波形:

我刚测了一下,输入25V,输出24V410mA,最高mos温度50多,耦合电容40多度。用的是1210电容多层陶瓷电容。。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不热啊,我现在24-40输入,24V10W输出,低压的时候mos热,高压的时候芯片发热(这破芯片设计不合理太 ...

哦,估计你这个电压高,电流比较小,我那个输入4V时电流都接近2A了,看来两个1206确实扛不住。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从新捕捉了一下波形,20M带宽加上,探头地线处理了一下,测试波形:

这个我觉得是Cds充电引起的可能性比较大,毕竟MOS不像BJT那样会关断拖尾,Vgs为0后管子就应该是关掉了的。但是Cds好像又没这么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哦,估计你这个电压高,电流比较小,我那个输入4V时电流都接近2A了,看来两个1206确实扛不住。 ...

现在就有两个3个问题了:
1,电流波形的最后那个台阶如何形成的?
2,过流起作用之后的ISENSE电压为何不是160mV-45mV=120mV,而是200mV,难道手册写错了?
3,输出直接短路之后,频率并没有变成1/8,而是下面的波形:

缩小之后: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觉得是Cds充电引起的可能性比较大,毕竟MOS不像BJT那样会关断拖尾,Vgs为0后管子就应该是关掉了的 ...

的确是Cds形成的,看下面两组波形(分别是电流波形VS Vgs和Vds),看出是由Vds上升过程中形成的电流:

网友(2020-09-03):
哥们,问下问题3最后解决了吗,我测试也是这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