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文件突然 乱码 求助

楼主(2015-03-05):
还有一些安装文件也打不开了   请问怎么回事

对了 今天修复了一下硬盘用的 HD tune

楼主:
所有文件里的中文字符都乱发了   含有中文路径keil工程的都打不开了

网友:
杀下毒,试试

网友:
应该和中毒没什么关系,是文件内容被损坏了吗?还是编码问题?

网友A:
把文件拷贝另一台电脑上,看看能否正常,如果不正常就是文件损坏,若正常就是系统缺相应字体!

网友B:
编码方式是不是改啦

网友C:
要是我,肯定以为是文件被加密了
公司的电脑自带加密软件的撸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码方式是不是改啦

没有啊   怎么改编码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我,肯定以为是文件被加密了
公司的电脑自带加密软件的撸过

我自己的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文件拷贝另一台电脑上,看看能否正常,如果不正常就是文件损坏,若正常就是系统缺相应字体! ...

copy到其他电脑上是好的  字体也不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显示器坏了

你好幽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显示器坏了

我的可能也是显示器坏了,一打开日本电影,里面男女既然都不穿衣服。

网友:
完了,你用hd tune 修复会修改文件的

楼主:
用管家修复一下 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仅存的关键字 "asx732263077":百度一下有惊喜:http://www.baidu.com/s?wd=asx732263077

我开的淘宝店铺
临时保存的买家账号

网友:
修复硬盘的时候把文件损坏了,可能是HD tune修复硬盘的时候未考虑中文字符问题。

网友:
看看是否字符编码改了

网友:
控制面板里,区域设置,什么格式,语言,地区都选成中国。

网友:
把Non-UNICODE应用程序的默认字符集设成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