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部测试:递质功率分析和递质相对功率分析有何不同?

楼主(2015-03-05):
如题
递质功率分析和递质相对功率分析有何不同

这是个大问题,我儿子测试的结果,我自认为非常不好。
请有知道的网友帮忙解答一下。

楼主:
测试结果

网友A:
什么东东啊,图看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东东啊,图看不清楚。

再次上传试试

楼主:
可能是上传时压缩了,所以不清楚

网友:
什么测试,没听过

楼主:
做EFG,再次心理测试,共花了880元钱。做完后,有一个心理医生说,脑部测试没有问题,主要是心理有问题,就让我出3600元钱,他给做心理辅导。我问我儿子,今天治疗有没有好转,他说没感到有什么好转。然后我说不治了,刚准备走,

楼主:
心里医生说,脑部测试单他留置有用。

楼主:
刚准备走,另一个医生找我。他说,心理测试,还是有问题,就给我开了3550元钱的药。我也没有拿,他要这个化验单看,所以这个化验单就到了我手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准备走,另一个医生找我。他说,心理测试,还是有问题,就给我开了3550元钱的药。我也没有拿,他要这个化 ...

你儿子多大?什么问题?烦躁?抑郁?失眠?建议你去正规的精神专科就医院去看,一般省会城市甚至大一点的二三级城市都有专门的精神卫生中心,也就是以前俗称的精神病医院。精神问题正规的医院开药不可能一次就开几千元的药,一百几十元就差不多了。心理治疗的话要贵一点,大概一次100-500元。精神问题千万别忽略,要积极寻找根源去治疗,要不然以后可能影响一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