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了个小音响,放在机箱里面,但是有杂音,怎么办?

楼主(2015-03-05):
是这样的,为了便携考虑,我自己买套件搞了个小音响,音质跟大木头壳子的音箱没法比了,但胜在小巧,可以塞在机箱里。

淘宝上买的Ta2024功放板,以及一对哈曼卡顿的全频喇叭1.5寸。

组好是这个样子的:

请无视它的样子,我很丑,但是我会藏起来。

但是问题来了,这个音响有噪音。吱吱响。噪音恒定,大小跟电脑系统音量没有任何关系。
通过我长时间的观察,噪音跟音响是没关系的,功放板也好滴很。
因为我把音响从电脑上拔下来,直接用手机放音乐,没有任何噪音。
音响就是放在机箱里面的,可以确定电脑的各种干扰对功放板没有任何影响——至少不会产生让我听得到的噪音。
但是只要把音响插在电脑上就会有噪音,所以噪音确定为主板自己产生的。

通过楼主的多次重启,发现,声卡不工作的时候音响是没有任何噪音的,(这也侧面说明了功放板没有受到干扰),每次开机的时候,播放开机音乐前半秒钟,音响噪音才会产生,这时候声卡才工作吧。(可否在声卡驱动上努力一把,把噪音滤掉?楼主试过,貌似不行呀。)

噪音源是显卡。
因为楼主为了缩小机箱体积,把显卡改为竖的了,所以显卡离主板比较近,干扰到了声卡。
电脑在单显示桌面,什么也不动的时候,噪音最小;
一旦移动鼠标,噪音就多了。
播放动态画面的时候,比如浏览网页,看电影,噪音最大。
前面说过,这个噪音跟系统音量没关系,即使我把系统静音,噪音还在,一点也没变小。

但是有意思的是,我用原来的2.1音箱(120买的,金河田。质量可以,就是太大),是可以滤掉这个噪音的,音箱我拆开看了,电路略复杂,没看懂,不知它是如何滤掉主板噪音的。
我怀疑,在把显卡竖起来之前,显卡对声卡的干扰还是有的,只是我没发现而已。
这说明功放板设计还是不太合理,少了一级过滤噪音的电路,音源纯净就无所谓了,但现在主板声卡的噪音过大,没法滤掉。

在音源纯净的前提下,我自己组的廉价小音响感觉比金河田的2.1声音要好听,主观感受,这是题外话,请忽略。

噪音过滤电路要怎么加,目前楼主的水平有限,还不知道。
那个TA2024的功放板就是用官网的datasheet的推荐电路做的,一个元件也没改,没加。

楼主想到了个笨办法:把主板上的声卡关掉了,又花钱买了个USB声卡。
USB声卡的芯片是CM108。
但是噪音依旧,甚至没有任何变化。
这下楼主傻眼了。主板声卡都关掉了啊,怎么会噪音没有任何变化呢?

楼主想到了一种假说:声卡负责的是数模转换,既然更换声卡没有改善,那么说明声音在数字阶段就受到干扰了。

那么解决这个问题就只有一条路可走了。过滤干扰信号。

那么问题就来了:
论坛里可有热心的大神解决过类似的问题?可否给楼主指点迷津呢?
过滤干扰的电路要怎么做?
楼主要奋发读书去了,但是抵不过明白人的一句点醒啊。

网友A:
看样子貌似功放是从PC电源取电吧?然后信号线输入也是通过屏蔽线连接电脑,这样有2根地线同时连接到PC上形成了共模干扰,不太清楚具体接线怎样,如果是以上情况的话试试看如果供电采用一个独立的电源会不会有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貌似功放是从PC电源取电吧?然后信号线输入也是通过屏蔽线连接电脑,这样有2根地线同时连接到PC上形 ...

确实是从PC电源取的电,我先试试独立电源哈。

不知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

网友:
持续的吱声(1-3kHz)应该是电源引入干扰。考虑在电源端增加电感,大容量电容,甚至共模电感以降低噪音。

网友B:
如果用电脑电源的话一定要加共模电感。功放功率过大的话还有可能引起电脑重启。
外加一个DC电源或者电池效果更好。

网友:
这个不能叫一个音箱,只能叫两个喇叭。

网友:
供电加大电容不可取,可能会引起电脑重启或开不了机,加共模抑制或使用独立电源是较明智的做法

网友:
从机箱后面的usb供电会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用电脑电源的话一定要加共模电感。功放功率过大的话还有可能引起电脑重启。
外加一个DC电源或者电池效 ...

用电池 ,要是行的话我也打算这个么g

网友:
我的办法是在声卡供电处串入一大电感。 如果杂音是高频的话,可以在功放的输入端接串一电感或并一小电容。

网友:
应该就是电源的问题。电脑的电源噪音很杂的,电源处理好的就行了。

LZ的小板是什么电压的?低于12V可以自己做个降压的小板用。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我用电脑的USB口取电噪音哗哗的一直解决不了没办法只有买个外置变压器

楼主:
谢谢大家,果然是电源的干扰,换独立电源就解决啦。

啦啦啦~ 今天又学习了新的姿势。

网友:
曼哈顿的小喇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