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fatfs+TF卡+lpc1788碰到的文件系统不稳定问题,求救。

楼主(2015-03-06):
做了一个新工程
ucosII + fatfs(0.09b) + TF卡 +lpc1788

现在碰到的问题是,文件系统测试,在任务中使用就不稳定,会导致类似文件系统崩溃的情况。
比如:文件不能打开和删除,文件夹不能打开删除,创建了很多同名文件,tf卡不能打开只能格式化,tf卡不能格式化等。

现在怀疑是ucos对文件系统有干扰,因为测试代码放在main函数中OSStart();之前就一切正常,放在任务中,哪怕是单任务只跑测试代码都会出问题。

int main(void)
{
    SystemInit();

        OSInit();
        DriverInit();//各硬件初始化

        OSTaskCreate(OS_TASK_SCANANDOUTPUT,(void *)0,(OS_STK *)&ScanAndPutStk[4*TASK_STK_SIZE-1],(INT8U)(3));
    OSTimeSet(0);

//         sdwritetest();        //运行没有问题

    OSStart();
}

void  OS_TASK_SCANANDOUTPUT( void *p_arg )
{
    sdwritetest();         //运行会出错
}

//测试代码
void sdwritetest()
{
        while(1)
        {
                //写一个文件
                。。
                //for 循环延时
                。。
         }
}

有人说要加临界域保护,我按照原子的例子加了
extern void ff_enter(void);
extern void ff_leave(void);
#define        ENTER_FF(fs) {ff_enter();}//{OS_ENTER_CRITICAL();}//进入FATFS,关闭中断,防止相互干扰
#define LEAVE_FF(fs, res) {ff_leave();return res;}//{OS_EXIT_CRITICAL();return res;}//离开FATFS,开启中断,任务继续执行

OS_CPU_SR cpu_sr=0;
void ff_enter(void)
{
        OS_ENTER_CRITICAL();//进入临界区(无法被中断打断)
}
void ff_leave(void)
{
        OS_EXIT_CRITICAL();        //退出临界区(可以被中断打断)
}

还有建议是说要保证可重入。我打开了_FS_REENTRANT,按照syscall.c添加了互斥量,还是不行。

考虑到在单任务中运行不行,在main中运行可以,所以怀疑是ucos有干扰。而不是其他比如硬件中断之类的。(我屏蔽了除了tf卡意外的所有中断初始化也不行)。
但是对ucos没有很深的认识,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求大神指点。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

网友:
解决了没有呢?我在NANDFLASH用FATFS也碰到类似的问题,不带UCOS

网友A(2015-08-06):
楼主,你的U盘FATFS移植成功了吗?为何我卡在FR_NO_FILESYSTEM,打开文件就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U盘FATFS移植成功了吗?为何我卡在FR_NO_FILESYSTEM,打开文件就出现

盘符或者路径不对

网友:
        res=f_mount(&fs_spi,"0:",0);
        res=f_mkfs("0:",0,4096);
        res = f_getfree("0:", &fre_clust, &fs);
        tot_sect = (fs->n_fatent - 2) * fs->csize;
  fre_sect = fre_clust * fs->csize;    在第三个res返回FR_NO_FILESYSTEM

网友:
U盘与SPI都是出现同样的问题

网友:
我怎么看到了同名文件?支持同名的文件吗?

网友(2016-07-19):
同样碰到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2017-10-19):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