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ARM的JILINK仿真器是否能在飞思卡尔的芯片上使用

楼主(2015-03-06):
我有一个Jlink仿真器,之前调试STM32时使用的,现在使用飞思卡尔的MKL16Z64VLH4芯片,JLINK接上去之后没有反应

请问:我的这个JLINK仿真器是不是能用于调试飞思卡尔芯片,是需要换一个驱动程序吗?还是说必须得重新买一个支持飞思卡尔的JLINK?

网友A:
支持的,要看你的程序jtag口设置对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的,要看你的程序jtag口设置对了没有!

我借了别人的一个JLINK仿真器试了一下,是可以的,说明电路和程序是没问题的,我用的IAR,

不过看了一下,貌似我这个JLIN是V7的,我借来能用的JLINK是V8的

网友B:
用SWD的接口方式试试,SWD基本都可以,还有就是看看JTAG接口有没有连接对

网友:
应该不是版本的问题

楼主:
使用的是SWD接法,和JLINK只有四根线连接:VCC ,SWDIO,SWDCLK,GND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SWD的接口方式试试,SWD基本都可以,还有就是看看JTAG接口有没有连接对

用的SWD方式,硬件电路肯定没问题,用别人的JLINK仿真器已经下载、调试成功了

网友A:
把J-LINK的驱动更新试试看呢

网友:
ARM的芯片都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J-LINK的驱动更新试试看呢

使用JLINK驱动里的这个工具升级固件,提示已经是最新的了,我用的这个飞思卡尔的芯片是M0核的,V7的应该也可以啊,还没有找到原因

网友:
可以的,可以的

楼主:
我把我JLINK拆开了,查了一下JTAG资料,JTA接口的第二脚一般默认为3.3V电压,但是我这个JLINK的第二脚确是悬空的,再通过丝印层等来看,我怀疑我这个JLINK是个山寨货,引文是山寨货,所以才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把我JLINK拆开了,查了一下JTAG资料,JTA接口的第二脚一般默认为3.3V电压,但是我这个JLINK的第二脚确是 ...

JLINK 的2脚本来就是NC吧。至少JLINK V9是的。

网友D:
JLINK一般都是个山寨货,不过也是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JLINK一般都是个山寨货,不过也是能用的。

我把我这个JTAG接口的第二脚和3.3V接上,倒是可以给芯片供电了,但是还是不能下载程序和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JLINK 的2脚本来就是NC吧。至少JLINK V9是的。

网上查了一篇资料,上面说第二脚默认为3.3V,而且我测了一下同事那个JLINK V8 他的第二脚确实是3.3V,第二脚和1117的3.3V输出是短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查了一篇资料,上面说第二脚默认为3.3V,而且我测了一下同事那个JLINK V8 他的第二脚确实是3.3V,第 ...

                    Document: UM08001

网友:
可以的,我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
一直都在用jlink,只要接口对的就可以用

网友:
能用,其实最好的办法是问你买仿真器的人

网友:
Jlink肯定是支持的!

楼主:
感谢,我看到的一种解释是,第二脚是3.3V,然后将第一脚核第二脚短路,这样仿真器可以直接给芯片供电,下载、调试程序的时候不需要外接电源了,
估计官方没这么做,后来有人觉得空着也浪费,就改成3,3V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我看到的一种解释是,第二脚是3.3V,然后将第一脚核第二脚短路,这样仿真器可以直接给芯片供电,下 ...

对的。另外,其实JLINK的19脚也是可以向外提供5V电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