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P单片机询问,4脚GND,8脚VCC

楼主(2015-03-06):
芯片4脚接GND,8脚VCC
芯片正面没丝印,
反面丝印:第一行F1NH12.1.1F
               第二行M152 0704
附图片:

网友A:
路过 建议拿实际电路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过 建议拿实际电路出来看看

就是一个8脚OTP单片机,做的红外遥控。
我好奇这个单片机运作在看门狗唤醒模式,功耗在0.8uA,不知识哪家的单片机功耗这么低?
而我找了一个单片机,相同的电路,看门狗唤醒模式功耗在1.8uA,手册上看门狗唤醒模式极限功耗是1.3uA。
难道这个是4位单片机?

网友B(2015-04-16):
看门狗唤醒能做到这么低吗?如何确定是看门狗唤醒

网友(2015-05-30):
会不会是四位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门狗唤醒能做到这么低吗?如何确定是看门狗唤醒

看看这按键就知道了?

网友:
和attiny13的管脚兼容

网友:
专用的 遥控芯片吧。

网友:
用过AM8EB051,开狗睡觉2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