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仿真时候绿色状态条只在汇编窗口,c窗口没有!求指教

楼主(2015-03-06):
我今天在仿真时候遇到下面问题:如图所示,求大神指教,我在网上说要修改设置,修改了也没用,求大神帮忙!

网友A:
楼主试一试 左边的workspace那里不要选Release,选Debug呢,应该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试一试 左边的workspace那里不要选Release,选Debug呢,应该可以

还是不行,我最后重新建了个编译环境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