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PGA在综合时哪些东西会被优化掉

楼主(2015-03-06):
近期在做项目的时候遇到为了节省资源一些Module需要挖掉,但是手动去挖掉接线又太过繁琐,
需要一根一根检查后续模块default值的设定,上百根的信号实在抓狂。

于是就想是不是可以合理利用一下优化,
比如把Module的reset_n接0,让整个Module一直处在reset状态,然后被综合器优化掉(不确定)。

所以请教大家综合器在什么条件下会把逻辑优化掉?
比如 output floating,input const value之类的

网友:
模块化设计,然后在RTL中用定义 去选择是否综合该模块

网友:
对没有使用到的信号,它后面的都会被优化掉,它前面的如果给别人提供信号,则不会去掉。所以要看情况了。一般接RST不如用`ifdef去控制条件编译。

网友:
冗余逻辑会被优化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