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流电机低速时抖动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15-03-06):
问题描述:
24V直流电机,做变速时,在低速的时候电机会抖动,拿在手里有麻振的感觉,但是全速的时候就没有
用的模拟PWM

电机控制方面是新手,求教如何解决这个低速抖动的问题?谢谢了

网友:
PWM频率事多少?驱动电路如何?

网友:
PWM频率?关注问题解决进展

网友:
模拟PWM?
是否有其它中断影响了时间,引起电压波动?

楼主:
定时器定时周期125us,用变量做100等份,低速时大致占空比30%

楼主:
是不是频率太低了?

网友:
示波器观察一下占空比是否抖动。

网友:
或者换成定时器PWM试一下

网友:
PWM频率低了会抖动,我们使用20K的频率驱动电机,效果还可以

楼主:
现在单片机资源有限,只有一个定时器,还是和其他按键扫描等共用的

楼主:
现在将定时器定时周期缩小为原来125us的1/5,振颤没有了,但是又出现了尖细的蜂鸣声,如何是好?

网友(2019-05-15):
想问下楼主,后面检测出来是哪些因素导致的低速抖动,后面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将定时器定时周期缩小为原来125us的1/5,振颤没有了,但是又出现了尖细的蜂鸣声,如何是好? ...

用20Khz频率去驱动,包你药到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