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配SSD固体硬盘为系统盘,普通硬盘为存储盘,合理吗?

楼主(2015-03-06):
主机配SSD 128G固体硬盘为系统盘,普通硬盘为存储盘,电脑性能上分析是否合理?

另:打算主机用SSD 128G,再访问小米路由或NAS上的存储硬盘,这个方案是否靠谱,影响效率???

注:考虑到存储盘会不会影响整体性能

网友A:
有什么不合理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不合理的吗?

怕存储盘拖后腿,加SSD就没意义

网友:
没感觉到.我目前就是这种配置.

网友:
在一定时间内不运行传统硬盘里面的程序或文件时,它会停转的。然后当你再重新打开时,加载就会比较慢

网友:
电脑不是单片机裸奔,不会再哪里死等,硬件还有一级一级又一级的缓冲,系统的多任务处理不是吃干饭的

网友:
我都这么用,只要NAS速度够快就行。游戏什么的要放SSD。音乐电影照片什么的,都放NAS。唯一讨厌的就是,NAS不能移动,笔记本上班,找NAS的数据就麻烦了。

网友B:
在加一个硬盘电源开关就完美了,平时只开系统盘,需要存储资料,在主机上按一下电源键启动机械盘就好了,一来提高机械硬盘寿命,二减少噪音。我一直这么干

网友:
合理,难道你要固体硬盘为存储盘,普通硬盘为系统盘?

网友:
合理,难道你要全部用固体硬盘?1T或者2T?

网友:
我也是这么干的,电脑开机速度变快足以证明这样做是正确的

网友:
这么大的数据吞吐,会不会影响网络访问?

网友:
我目前就是这样的,不用顾虑啥

网友:
我也是SSD装系统,机械硬盘存文件,感觉性能还可以的。

网友C:
我觉得有的软件(比如FPGA开发的),综合时要写好多数据文件,如果机械盘,还是快不了

网友:
128G小了点,建议250G的,操作系统和运行的软件,都放在固态硬盘。。。。。我的是512的

网友:
合理。现在是系统和经常常用的程序放在SSD上, 其余放存储盘。

网友:
除了使用小米路由不合理外,其他都很合理,我这么用已经2,3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有的软件(比如FPGA开发的),综合时要写好多数据文件,如果机械盘,还是快不了 ...

终于有人说到点上了。
大型软件和系统都放在ssd就妥妥的了。

网友:
完全合理
把磁盘挂在NAS上肯定不如本地性能高
但日常使用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
都这么用,家里几台都是这样用! 老婆说好用,我也说好用。

网友:
SSD+HDD 很好, 也用过一段时间最早一批小米路由,网存不稳定说,不推荐。

网友:
我用的只是很早期的60Gssd,装系统,可以满足我要求。

网友:
本人目前就是这种配置,没有发现不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在加一个硬盘电源开关就完美了,平时只开系统盘,需要存储资料,在主机上按一下电源键启动机械盘就好了,一 ...

能否将WINDOWS搞成只读的,,,WINDOWS老是不停的写SSD , 总感觉哪天要写坏

网友:
120G的SSD分了两个盘,一个装系统,一个装软件,运行还不错,就是,快满了个人觉得把一些不常用的软件或者不需要那么快读取速度的大软件装到机械硬盘去好点,SSD用着用着就满了……

网友:
都是这么装机的啊

网友:
我的笔记本已经这么用了两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否将WINDOWS搞成只读的,,,WINDOWS老是不停的写SSD , 总感觉哪天要写坏

我也想知道. 最好再有个硬开关, 偶尔打开改下设置.

网友:
笔记本这样很合理,下载东西,不影响编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在加一个硬盘电源开关就完美了,平时只开系统盘,需要存储资料,在主机上按一下电源键启动机械盘就好了,一 ...

串联在硬盘电源线上?这样不是相当于硬盘热插拔吗?对硬盘寿命有影响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串联在硬盘电源线上?这样不是相当于硬盘热插拔吗?对硬盘寿命有影响吧? ...

不是直接用个开关,是用这货,TB搜光驱位电源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否将WINDOWS搞成只读的,,,WINDOWS老是不停的写SSD , 总感觉哪天要写坏

这个我真不懂

网友:
3年前的X230就是这么配的,RAM升8G  划2G出来做RAMDISK,把编译的目标指向它。。。。。  速度全是秒开!

网友:
60GSSD装系统,2THDD做数据盘,开机关机刷刷的,只是电脑一般用来玩游戏,不在乎那点载入速度

网友:
合理,120g两个分区,装系统+装软件基本够用,自从把我的装了固态硬盘的i3配置的笔记本给了妹子用,现在用i5配置的del台式机,感觉就是卡很多,用习惯了固态后再也不想回到用机械硬盘了

网友:
很合理,我家就是这样买个64G固态盘做系统盘的。

网友:
完全合理,  目前我家里 电脑是  120G三星SSD+512G西数机械,   公司是 250G三星SSD+512G西数机械,   SSD只用来安装 系统和 所有软件,  机械硬盘 用来备份数据。  所有的日常用的数据,我都放在一个 USB3.0的移动硬盘里面(500G的三星SSD),这样公司、家里开展工作都很方便,免得来回同步。

网友:
大家都是这么做的。楼主装上就知道它的好处了。

网友:
合理合理

网友:
合理, SSD做系统,本地HDD做存储,NAS做后备存储。 我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相当合理,没有任何问题,而且非常好用

网友:
这个没什么不合理的吧?公司配的电脑,只有一个SS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否将WINDOWS搞成只读的,,,WINDOWS老是不停的写SSD , 总感觉哪天要写坏

slc闪存的ssd使用寿命长,比mlc和tlc要好的多,不过目前可能采用slc芯片的ssd很少了,要不就价格太高

网友:
我个人存储数据比较大 ,系统是120G ssd  存储盘是5个3t硬盘,但是如果你把数据放小米路由的话 速度比较慢,我也有个小米路由,还是直接sata3到主板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否将WINDOWS搞成只读的,,,WINDOWS老是不停的写SSD , 总感觉哪天要写坏

你就让他使劲写吧,没那么容易坏的
http://news.mydrivers.com/1/309/309086_all.htm#2

网友:
Ssd坏起来没救的,重要数据还是机械盘好

网友:
我也用120G的SSD,不过用他自带软件分成C/D两个盘,目前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直接用个开关,是用这货,TB搜光驱位电源开关

涨知识了。谢谢。

网友:
开机快有毛线用, 传输/打开大文件或者零碎文件慢, 一样没有高速的体验, 花了几百块钱, 就为了每天那开机的几秒钟爽一下.. 自己想值不值

网友F:
500TB或者更多是个什么概念,Windows一天需要向硬盘写多少GB或多少MB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在加一个硬盘电源开关就完美了,平时只开系统盘,需要存储资料,在主机上按一下电源键启动机械盘就好了,一 ...

加开关会不会影响硬盘寿命啊,机械盘最怕突然断电了!磁头来不及归位。

网友:
引用 网友F:
500TB或者更多是个什么概念,Windows一天需要向硬盘写多少GB或多少MB

普通人每天顶天50GB,可以写入十几年吧

网友:
合理, SSD做系统,本地HDD做存储,NAS做后备存储

网友:
目前128G 浦科特SSD,128G装系统+安装软件,机械盘存储,速度提升明显,就是DELLN4030主板不支持光驱位启动系统,后来也只能把机械盘放在光驱位

网友:
   貌似好多人都在这么用呢

网友:
我承认我落后了,我没有SSD

网友:
有这么多人用NAS?

网友:
引用 网友G:
加开关会不会影响硬盘寿命啊,机械盘最怕突然断电了!磁头来不及归位。 ...

只加电,关机后再断开关

网友:
现在就这么用的

网友:
建议搞个256的,把系统和软件全部装在SSD上,数据文件装在HDD上,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碍。
我之前就搞了一个128的,结果不够用,闲置了。卖了不值钱。用起来又不够。

网友:
合理我的电脑现在都是这样配置的

网友(2015-04-08):
正想配一台这样搭配的

网友H:
我现在主机装240GSSD,NAS做映射盘,速度完全够用,好处是局域网内的电脑都能访问。

网友:
目前用低端213jNAS,电信10M,宽带路由器配了个VPN,外网访问还是挺好的。

网友:
有个问题,如果没有网络就访问不了数据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现在主机装240GSSD,NAS做映射盘,速度完全够用,好处是局域网内的电脑都能访问。 ...

主机装只有SSD装系统 数据直接访问NAS做映射盘,数度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合理。我的两台个人数据服务器都是这样的。ssd只装系统。数据放在raid5盘里。 ...

有个问题请教一下,这样做是不是外网IP需要固定的?家里的网络每次拨号分配的是动态IP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机装只有SSD装系统 数据直接访问NAS做映射盘,数度没问题吧??

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J:
我在JD买了台便宜的千兆交换机,普通超五类网线连接NAS,PC是SSD盘系统WIN8.1从NAS拷贝大文件到PC,速度达到了99-100Mbyte。小文件不行哈。不过还是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在JD买了台便宜的千兆交换机,普通超五类网线连接NAS,PC是SSD盘系统WIN8.1从NAS拷贝大文件到PC,速度达 ...

是莫老板推荐的那块NAS吧? 还普通的超五类,不过他测试的速度才60M。
前阵子要买,忙,现在还没搞!

网友H:
千兆路由器+千兆交换机+六类网线速度一般稳定在60-100M之间,一般应用没问题,用WiFi就像老大说的只有可怜的2M不到,要方便连接用电力猫都比WIFI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莫老板推荐的那块NAS吧? 还普通的超五类,不过他测试的速度才60M。
前阵子要买,忙,现在还没搞! ...

不是老大推荐的那个,在推荐之前入的群辉低端型号213J

网友:
这是标准用法。

系统,常用软件(比如开发工具,应用软件,etc),经过备份的、常用的只读数据,建议保存在SSD以加速访问。
如果经常修改的数据,比如开发中的代码,有良好的同步和备份机制,也可以放在SSD上。

总之,SSD上保存常用的,需要快速读写的,完全不怕丢的或者丢失损失很小的数据。

当然,如果内存很大,而日常动用的软件规模不大,SSD的作用就不显著了,都被Cache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千兆路由器+千兆交换机+六类网线速度一般稳定在60-100M之间,一般应用没问题,用WiFi就像老大说的只有可怜 ...

之前我帮别人买过一台荣耀立方,试了下WIFI 用5G频段,没有记错的话速度居然也可以上50MByte(台式机,主板是GA-F2A85XN-WIFI,CPU6700 )。目前用TPLINK的wifi路由(JD几十元的货)也只有几兆了。也想入个千兆的WIWI。

网友:
这是问题吗?钱多就全固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