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飞思卡尔单片机最小系统板

楼主(2015-03-06):
   有STM32单片机基础,现在想买个飞思卡尔单片机最小系统板,初次接触,请大神们推荐一下,谢谢了。

网友:
X宝K60,野火有卖。

网友:
版内那个苏大的不错

网友A:
报名参加活动,送你块苏大的板子

网友:
淘宝上有好几家呢,可以去看看

网友:
飞思卡尔freedom系列的,比较便宜,就几十块钱一块,工艺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名参加活动,送你块苏大的板子

大神在哪里报名参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在哪里报名参加

就在本坛,有个100个名额的报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在本坛,有个100个名额的报名

现在还能报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还能报么?

不知道,你问坛主吧

网友:
官方的demo板子就可以了

网友:
超核的k60不错

网友(2015-04-06):
其实都差不多的
X宝上面有不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