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机要用到3mm的光纤, 大家推荐切割刀(78楼完美方法!)

楼主(2015-03-0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雕刻机上用光纤做什么用途?

网友:
卖的光纤传感器的应该有光纤切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雕刻机上用光纤做什么用途?

数据传输嘛。。。

网友:
看描述应该不是传输数据的 像是用作导光的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哦

网友:
机械切割后貌似要重新融接的地方才能光滑,不知道楼主位是什么用途?

不管怎么说03机是越来越高端了,期待中...

网友:
应该是作导光用的

网友:
2楼的是一次性的

但是基恩士附赠的,我们且过10多次都没问题的说

网友B:
买光纤的传感器都送2楼这种光纤切断器,日本产的,切口非常光滑,不是普通的斜口钳能达到的效果。我剩很多,阿莫有需要等周一回公司了给你寄一个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光纤的传感器都送2楼这种光纤切断器,日本产的,切口非常光滑,不是普通的斜口钳能达到的效果。我剩很多 ...

对,买光纤传感器赠的那个就可以了,具体光滑什么的,这个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
目测光,因为切了就能用,一直也没仔细检查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3mm直径的可以切割吗?

没太留意最大能切多少的,要回公司看看

网友:
购买超细的两头熔接好的带头子的导光就非常好了。

网友:
伺服驱动器报警有输出信号,为什么要导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串口(还是网络端口)输出,需要开发一张mcu板查询个驱动器的报警状态。 ...

可不可以这样操作,利用MCU来做,伺服端加个MCU板实时读取伺服驱动的LED状态,再汇集成数据流转到面板端,面板端的MCU再解开,然后重新显示新的LED。
因为LED可见性的频率不到,所以,就算是很便宜的STM8S,也够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16楼的工具,切口用手摸,感觉也光滑。

但在某个角度看,有两条切割线,会影响导光。 ...

你买成套的光纤会送一次性的切割工具的说

如果你选择基恩士,神世,就不必为这些琐事烦恼

不过,价格挺贵的~~~~

话说X宝的2手也可以考虑,很多都是全新的说

网友:
是灯饰用的PMMA光纤吧?估计切完用热风枪吹一下就行了。

网友:
03机,默默等待中……

网友:
1楼这个切割刀是现在通信行业普遍使用的,如果是通信传输类的光缆光纤只能用这个以上级别的刀切割才能达到要求,各个光纤宽带入户施工人员大部分是使用这类光纤割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解。

是要将四个伺服驱动器上的报警LED引到面板上。

是塑料光纤吗?如果是,拿光纤钳或者快点的斜口钳剪就成。别说只是导光做指示灯用,传低速数据都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简单?一会回公司通宵再试。

刚才没看明白,要光面啊,这个要用用圆形小刀片的机器切,然后抛光。我看别人是这么做的。自己以前是直接拿斜口钳咔嚓的,前端套上一个led指示灯的外壳,灌封半透明胶水。

网友:
这个怎么说呢,光纤切割、熔接还是日本藤仓的NB,切的是相当平,但那个切割刀是配熔纤机的,单独也能买到,国产的根本和它不是一个档次的,就是好几年不做这行了,不能确定能否适用3mm的,即使不能,藤仓也有专用的切割刀

网友:
3mm 的肯定是塑料光纤了。

网友:
单位有台设备里有一次换激光传感器(类似激光对管)的光纤,看见工程师是用的二楼那种简易型的,和一根光纤在同一个袋子里封着,说是一次性的。
如果切只是用作指示的光纤我觉得应该能行

网友:
这么粗的光纤,这得多大的数据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塑料,但硬度比较高,也很脆。所以切口不光滑。我发现只能切三分之一,后面的三分之二是被机械强度压碎 ...

切完用砂纸打磨?入光面磨砂应该不影响效果的。
这种硬脆的物料感觉无论用多锋利的刀都是无法切好的,不如试试用旋转刀片切割。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塑料,但硬度比较高,也很脆。所以切口不光滑。我发现只能切三分之一,后面的三分之二是被机械强度压碎 ...

我用过的光纤是软的,带外皮。我之前的用途是高压开关柜里面的传感器信号输出(很低的速率)和屏上的的指示灯。说实话都是用世达普通斜口钳钳剪的,不碎。
你用的可能是用来传输数据的,密度大,透光率高。光纤不是我采购的,所以不知道是什么型号。

网友:
刚才问了下朋友,是用这种金刚石锯片切的

网友:
刀片装电磨上切割,我看到的,朋友是做了个台面,做成类似木工圆锯样式,然后用抛光轮抛光。抛光轮材质羊毛

补充:朋友买的锯片类型和上图一样,只是比上面这个大很多。朋友用的锯片颜色为金色,他说差不多,只是金色多为进口的,耐用一点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8元一米。不知道是什么货色。

光纤直径2mm, 加上黑色的保护层共3mm.

是这种玩意吧?看了一下参数,Tg温度53.8度,怪不得你说热风枪一吹就坏了,这玩意开水泡一下都软掉了。

网友:
我在展会的时候看到过卖光纤的好像确实送这个,有的厂商专门做这个,按理说通信用的应该很靠谱,就是2楼那种

网友:
我们用在IGBT模块驱动的光纤,那种可见光的,是让商家按照尺寸做好的。

网友:
导光一般用导光柱吧,网上有好多现成的卖

网友:
稍微专业一点的光纤切割刀应该就可以切了,使用前必须保证端面平滑且没有倾斜,端面平滑与否主要靠研磨处理
我们用的光纤都是芯径1mm以下的,没用过3mm这么粗的,不知道使用上会不会有什么区别

网友:
用亚克力切割刀或者已经买回来的刀去切割,切完后再用光纤抛光纸去抛光一下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你这种切割刀是切割通信光缆里面的很细的光纤用的!不能切割3mm的 我经常用这种切割刀的

网友:
刚才又去确定了一下 确实不能切割3mm的

网友:
用割晶圆的刀片试试,转速要非常高。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2137663112

数据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解。

是要将四个伺服驱动器上的报警LED引到面板上。

莫大可以找一下软光纤 树脂材料做的一般飞机上用这种。因为是塑料 柔软的 用美工刀就能切出来 导光应该没什么问题  全氟树脂光纤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帮忙判断一下,它能切割3mm的直径吗?

卖的人也不知道。

看了一下后面的贴,应该是两种不同的东西,光纤的纤芯很细的,包外皮可能有3mm,您要切割的那东西这种工具应该用不上,网上找了个链接请看下http://www.upit.cn/news28-392.html,只做过这种通信类光纤,其他更大的光纤也没接触过了,这方面没有发言权。

网友:
莫大要求真严格,工控行业维修经常就用2楼的一次型工具多次使用,有时就用美工刀片切照样地好用

网友:
加热后切割

网友:
用光纤导led状态 哈哈 这倒是不错的思路

网友:
最大切段能力2.2mm
看来是切不了3mm的光纤了

网友:
没有必要买工具,剪断后,在1200目的砂纸上研磨即可。

这种办法做的1MM塑料光纤,适用于DSP与模块间矢量控制通讯。

网友:
试试把光纤和钳子的刀片部位放热水里,把光纤烫软了再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方法果然可行!

研磨后才发现, 原来光纤头已经碎掉,内部的裂缝了。需要将这些裂缝全部磨掉,导光 ...

其实不能完全不需要工装,如果垂直度好的话,就不用了。在砂纸上画8字,直至磨平。

如果只是导光,就够了,德国莱尼推荐用3200目的砂纸,其实已经没有必要了,1200目已经够用了。

一定要与固定座压好后再磨,直到磨掉光纤头尽可能小的一部分。

网友:
试过二氧化碳激光没?

网友:
激光空气调小 切的会比较光滑

网友:
点上点胶不行?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_u=921c2fq1631

网友:
how long it takes?

网友D:
>用100度的开始烫光纤10秒
Boiled water?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100度的开始烫光纤10秒
Boiled water?

应该是用100度的开水烫光纤10秒

网友:
要求严格,产品一定棒

网友:
用很小的那种激光雕刻机,直接切割,效果应该也很好吧
或者断面用抛光机抛一下,就是火焰那种

网友:
楼上的方法,断口不平,也是没办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使用78楼的方法速度很快,一分钟不到可以加工好一条。

如果没有1,2点的处理,研磨会非常困难,因为切口 ...

弱弱的说一下,直接电热丝试过没?

网友:
伺服驱动器不是有报警信号输出吗?直接接上LED+限流电阻就OK

网友:
光敏二极管接受信号,在驱动发光二极管。

网友:
越来越高大上了。。。防尘要处理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NC+RZ。

回复前,请认真看一下别人的帖子。

这个贴子从头到尾认真看过了,商业伺服驱动器(列如:松下,安川,台达等)本来直接就有报警的开关信号输出(不知03机用的是什么品牌的伺服驱动,如果是市场上通用的驱动器应该都有这个功能),直接驱动一个二极管根本没有问题,大部分驱动器可以修改端口输出功能和输出极性(比如这里可以修改一个不需要用到的端口作为报警信号,极性改为常开输出(报警信号默认为常闭输出)),根本就不需要复杂的电子线路,并且从制作成本来讲用此方式估计应该会低一些(光纤固定支架的成本应该不低)

不好意识,没看到只有通讯输出,是我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