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结构的轮子和光轴如何做到轴向和径向固定

楼主(2015-03-06):
轮子受到的轴向力和径向力都比较大,自己的经验不足,来听听大伙的意思。
先看看结构:从左到右分别是 电机 减速器 联轴器 轴承座 光轴 轴承座。

参数:轮子和光轴安装的位置 直径是30mm,轴上力矩最大是5NM
光轴需要定制,估计是304钢
轮子是铝合金的

轴向固定的一般办法:
1、轴肩。顶多在一头弄个轴肩,另一头做外螺纹然后用螺栓定住?
2、卡簧固定。不是很熟悉
3、紧定螺钉。但是资料上说轴向强度有限
4、过盈配合。设计和加工需要谨慎一点,以后拆装会比较麻烦

网友A:
胶水就可以啦 。厌氧胶不错,打花一下表面就可以了 。

网友B:
径向力轴承座可以承受,针对轴向力可以使用圆锥滚子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胶水就可以啦 。厌氧胶不错,打花一下表面就可以了 。

胶水是不是太暴力了一点,有没有机械上常用办法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胶水是不是太暴力了一点,有没有机械上常用办法呢?

车一个一体的也可以,不用分开两个零件,很结实。
不要小看胶水的力量。

网友C:
可以轮子的孔稍小一点,然后加热后再套上,冷却后就箍在一起了。。。火车的轮子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D:
轴向力可以用卡簧啊

网友E:
光轴和轮子之间弄个键槽如何,键链接。

网友:
两侧各使用一个向轮子方向的推力轴承。

网友F:
键连接不能承受轴向力;
圆锥滚子轴承需要成对使用,贵了一点;
紧定螺钉确实不能承受较大的轴向力;
卡簧合适,成本很低,安装和维修都方便。
径向力就用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键连接不能承受轴向力;
圆锥滚子轴承需要成对使用,贵了一点;
紧定螺钉确实不能承受较大的轴向力;

卡簧能承受大的轴向力?
看起来都是薄薄的一片啊,我搜了一下市场上的卡簧

这种是不是在光轴上的圆周挖个小坑,然后用这个卡簧摁进去?卡簧用一片就行了嘛?

这又是什么卡簧,头上的小洞是干嘛的?

原谅我的无知,我真的没见过卡簧....

网友G:
引用 楼主:
卡簧能承受大的轴向力?
看起来都是薄薄的一片啊,我搜了一下市场上的卡簧

1.既然都是金属的,轮子和轴做成一体不行吗?有什么特要求。
2.径向的固定,用键+键槽最简单可靠。
  如果使用胶的话,轴部分要尽量粗(轮子内径尽量大),轴固定部分滚花。
  或者用花键的方式,或者六角式。。。
3.轴向力很大的话,一般直接用卡簧不行的。可以在轴上受力端做台阶,不受力端用卡簧。
卡簧的圆孔是用于卡簧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卡簧能承受大的轴向力?
看起来都是薄薄的一片啊,我搜了一下市场上的卡簧

轴上不是挖小坑,而是车出很窄的槽来。

网友:
看楼主的描述,像是同步带传动结构,滑动的工作台面用的?
1,轴承座用带轴承的,不要用铜套的。
2.中间的光轴和轮子链接,最好的方案是用花键轴和带花键槽的轮子。
3.中间的光轴也可以铣一个平面出来,然后在轮子上钻洞攻丝,顶丝顶住固定。

网友H:
1、如果轴向力不是特别大,直接用深沟球轴承就可以了。具体是否可以要查轴承的参数;
2、轴和轮子之间用键传动;
3、左侧的轴承和轮子之间加工出一个轴肩,右侧的轴承和轮子间加个轴套。
4、轴承座也要需带肩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卡簧能承受大的轴向力?
看起来都是薄薄的一片啊,我搜了一下市场上的卡簧

别指望卡簧可以承受多大的力,卡簧只是保证不脱落。
卡簧上的小孔是用来拆装卡簧用的,配合卡簧钳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径向力轴承座可以承受,针对轴向力可以使用圆锥滚子轴承。

谢谢回复
轴已经用两个轴承座做了轴向固定了,关键是中间轮子的固定。
楼下还没看好想有好多回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轮子的孔稍小一点,然后加热后再套上,冷却后就箍在一起了。。。火车的轮子就是这么做的 ...

谢谢回复
加热再套上这种只有在教科书上看到过,实际操作真的没把握
而且我的轮子也不适合加热,会坏掉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轴已经用两个轴承座做了轴向固定了,关键是中间轮子的固定。
楼下还没看好想有好多回复了 ...

上次我也安装过类似的东西,我的轮子是带轮。经加工师傅建议,我是在轴上开槽,加装径向螺丝拧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轴向力可以用卡簧啊

赞一个
您和楼下的大哥都推荐用卡簧,我昨天就查了一下,可以用30mm 内径27.9mm的挡圈。标准时这个: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p;qq-pf-to=pcqq.c2c

但是挡圈能承受多大的轴向力呢?没找到相关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光轴和轮子之间弄个键槽如何,键链接。

键链接,要承受比较大的轴向力的话可以用楔键 带钩子的那种,但是轴上和轮毂的键槽加工的精度要比较高,网上卖的键也没有标注详细的尺寸 只有7*8*80这种尺寸,所以我存在疑虑啊,万一装不进去或者拔不出来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G:
1.既然都是金属的,轮子和轴做成一体不行吗?有什么特要求。
2.径向的固定,用键+键槽最简单可靠。
  如 ...

1、轮子是这样的,轮子和光轴是不同的卖家做的。即使坐在一起,以后轮子想用于其他设备就不可能了(从图片上看,轮子中间是铝合金,外围是304)

2、做轮子的卖家说轮子可以定制,但是出于自己经验不足的不自信,我尽量用他们原来的结构(也可以简单改动一点)
图上,轮子有键槽和紧定螺钉孔
请问大哥,用键的话,在图上这样的轮毂键槽上,只能用钩头键了吧?
轴向固定其实还有一个想法:图片上轮子其实有6个紧定螺钉孔(键槽两个,上面两个,看不见的位置两个,每120°就有两个),那么我用六个紧定螺钉同时做固定是不是轴向和径向都搞定了呢?唯一需要的就是光轴要做六个小坑让紧定螺钉插入,这个办法您怎么看?

3、这种轮子正转 一端会有轴向力,反转 另一端会有轴向力,要用卡簧就两端都用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次我也安装过类似的东西,我的轮子是带轮。经加工师傅建议,我是在轴上开槽,加装径向螺丝拧紧。 ...

就用径向的紧定螺钉就行了?有没有用键之类的?
紧定螺钉用了几个啊?

网友:
貌似卡簧是用在轴向力很小的场合吧?15楼的方法是最常用也是最好用的方法,其他的看着办吧

网友I:
虽然不知道LZ的轮子是什么东东

不过我想说的是,这个应该有成品吧,没有实物至少也能找到图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1、如果轴向力不是特别大,直接用深沟球轴承就可以了。具体是否可以要查轴承的参数;
2、轴和轮子之间用键 ...

辛苦了,画的图很形象
感觉这个结构挺合理的,因为即使轮子和轴固定住,最后径向力还是由轴承座承担了,不如用轴套直接顶住
但是又有了新的问题,如果轴承座内径是30mm,那么这个轴承座就相当大了,看图,长度159mm,重量相当大啊。我之前设计的是20mm,是根据中间联轴器(标准间)大径的20来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卡簧能承受大的轴向力?
看起来都是薄薄的一片啊,我搜了一下市场上的卡簧

上面图片的是外卡;第二张图片的是内卡

楼主:
引用 网友I:
虽然不知道LZ的轮子是什么东东

不过我想说的是,这个应该有成品吧,没有实物至少也能找到图片的 ...

有成品啊,看22L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成品啊,看22L

我说的是成品小车,汽车上面那一套都是成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用径向的紧定螺钉就行了?有没有用键之类的?
紧定螺钉用了几个啊?

看你受力大小了,我用了2个。力非常大的话需要键

楼主:
引用 网友H:
1、如果轴向力不是特别大,直接用深沟球轴承就可以了。具体是否可以要查轴承的参数;
2、轴和轮子之间用键 ...

您好
您昨天给我设计的结构 因为最右边轴承座选型的问题选不到合适的轴套
请问我把轴套那个位置在轴上做出螺纹,然后用止退螺母(下图)进行轴向固定,这个办法是不是挺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
您昨天给我设计的结构 因为最右边轴承座选型的问题选不到合适的轴套
请问我把轴套那个位置在轴上做 ...

既然轴要找人加工了,顺便轴套也让人家给加工就好。
配套的部件很多,我不知道每个部件的具体尺寸,也不能帮你看你的方案行不行。具体行不行,还需要你自己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