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有没有大侠实现合成电阻的功能

楼主(2015-03-06):
合成电阻:就像是过程校验仪中的电阻输出功能一样,可以输出一定范围内精度很高的电阻值。并不是简单的继电器电阻阵列输出。
目前产品测试需要0~1KΩ的电阻输出,需要上位机控制输出阻值。以前做过合成电阻,但是精度差,温飘大。
不知有无坛友做过类似的设备,能有现成的模块最好,或是分享下设计心得。附件是我以前找的资料,介绍较为详细。
其实是想买个能与电脑通讯的合成电阻模块,但是过程校验仪对我来说功能太多,且能与电脑联机控制的很少。

网友:
用mos管就行啊,加入反馈,电阻精度很高的

网友:
怎么我感觉像是电子负载呢

网友:
直流的?按照文档做个不行?

网友:
貌似能模拟的电阻范围很小!估计100欧到500k欧能搞定,超出这个范围估计就难了!

网友A:
我也想知道有木有这样一个技术,调节范围不需要很大,能有个10倍左右的变化就够了,就是要精确,温漂不能大

网友B:
http://www.meatest.cz/en/catalog ... le-decade-detail-14
Features

Resistance range 1.000 00 Ω - 1.200 000 MΩ
Accuracy 0.005%
Resolution from 10 μΩ
Range of Pt sensor temperature simulation -200°C - +850°C
Connection 2, 3, 4-wire
Remote control RS232, optionally IEEE488
Internal ACCU/power line adapter

网友:
可以参考恒电阻电子负载

网友C:
我试验过,感觉温漂、线性做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meatest.cz/en/catalogue-m622-precision-resistance-programmable-decade-detail-14
Features

The above mentioned Webpage can not be opened.

网友D:
数字电位器不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字电位器不能用吗?

数字电位器是离散的,阻值范围过大精度也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试验过,感觉温漂、线性做不好

对,特别是温飘。
手里有几个标准电阻,就是没时间做,估计也做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meatest.cz/en/catalogue-m622-precision-resistance-programmable-decade-detail-14
Features

知道价格不?
用不了那么大范围的。
0~1K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知道有木有这样一个技术,调节范围不需要很大,能有个10倍左右的变化就够了,就是要精确,温漂不能大 ...

合成电阻可以做到精度很高的。猜测范围和参考电阻有关。

网友:
FLUKE5500系列校准源都有合成电阻功能,稳定性、精度挺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