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DIY一台NAS服务器,求推荐。

楼主(2015-03-06):
想搞一台服务器装黑群晖,因为需要群晖系统的一个特殊功能,但是符合要求的群晖NAS要几万元,承受不起,于是想DIY一台,查了一下最近比较火的是HP GEN8微型服务器,G1610T 的CPU,2G内存,5盘位,可以升级到E3-1220的U,最低配海淘价格大概2K。

另一个方案是淘一台二手的DELL R710服务器,价格3K多吧,做工看上去真不错,可扩展8个盘位。但是对服务器这东西不了解,想请教一下,如果当NAS用,哪个方案性能更强?

楼主:
补充一下:是用作网络视频监控服务器的。

网友A:
要用Surveillance?免费版只能添加俩摄像头,想要更多得花钱(有没有破解我就不清楚了)

黑群晖也不是随便一台机器都能跑的,首先网卡和阵列卡得受支持才行,否则只能先装一套虚拟机再跑了。
个人更推荐HP GEN8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用Surveillance?免费版只能添加俩摄像头,想要更多得花钱(有没有破解我就不清楚了)

黑群晖也不是随便 ...

遇到懂的人了。
黑群晖驱动确实是个问题,最近玩GEN8的特多,但是只查到了用虚拟机跑黑群晖的,用虚拟机担心监控软件会不好用。至于驱动驱动,正在研究能不能自己给黑群晖添加硬件驱动,如果可行的话,能省下一大笔硬件的费用,再花几千块钱买授权还是可以承受的。

网友:
很显然做视频服务器,用dell的更靠谱。前提是不要买到拼装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dows服务器不能代替群晖?

群晖有个Surveillance网络摄像头监控软件,可以把NAS当NVR用,正好可以兼容手里的Mobotix网络摄像头,就是奔着这个软件去的。
国产海康的NVR一千多块钱就搞定了,即便是三星原厂的NVR三千多的也够用,但是只兼容自家的以及支持标准ONVIF协议的网络头,群晖作为第三方,可以支持包括Mobotix在内的很多厂家的摄像头,但是群晖的收费很贵,要数万元,而且每个头还要收300元的授权费,超承受范围太多。现在可以利用网上的固件自己刷群晖系统,千元的计算机就赶上群晖万元级别NAS的配置了,如果搞定硬件,二十几颗摄像头,买6000块钱的授权还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C:
上机架的服务器,噪音是个大问题!性价比几乎无敌,但是功耗和噪音不是一般的可以忍受的~GEN8是桌面级的服务器产品,功耗和噪音控制的很好,玩的人很多,也是定位在专业服务器级别的产品,和面向企业的上机架的产品,品质上区别不大~家用的话GEN8合适,企业或者工作室对性能要求苛刻的地方,上机架式的,性能上更加富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上机架的服务器,噪音是个大问题!性价比几乎无敌,但是功耗和噪音不是一般的可以忍受的~GEN8是桌面级的服 ...

新的R710非常安静,除了开机那一下,平时基本听不到风扇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新的R710非常安静,除了开机那一下,平时基本听不到风扇声。

没注意710是新款的~现在基本都是PWM调速的,开机一会儿是全速运行,那声音绝对爽!

我用过一台老款,型号不记得了。我靠,那噪音真是酸爽!

网友:
这玩儿不太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好?

R710最高支持什么CPU?

最新的R710能支持什么CPU在Dell官网能查到的,Dell和HP的服务器型号都是N年不变的,但硬件配置会一直随着主流升级,今年的R710和三年前的R710完全不是一回事了。
我说那台很安静的是去年年初公司买的测试服务器,一直就放在办公室的桌面上,不注意还以为没开机呢。
下面这台是3年前的另一台R710,噪声还是偏大,虽然不至于吵,但还是无法令人忽视它的存在。这台机的硬盘印象中是3.5的SAS,只上了RAID5最低配的三个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DELL官网,已经查不到R710, 是否已经停产?

估计是停产了吧,现在都不需要我们自己挑服务器了,只管开硬件需求给运维部门统一采购就行了,所以最近都没怎么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