湿度控制仪器上用的12864LCM出问题了,谁知道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15-03-06):
谁知道这块屏的驱动IC是什么?
加湿控制器上的一块12864屏出问题了,上面有两排 引脚分别是:

仪器在用 第一排 RD WR A0 CS D0 D1 D2 D3 D4 D5 D6 D7 ST  VDD GND

第二排是 : ST  LED+  A0 D6 D7 VDD GND

楼主:
这块LCD显示效果很淡,基本看不清,而且没有专门的对比度调解旋钮

网友A:
换块屏幕试试吧,问下楼主,你用的是什么湿度传感器,精度怎么样

网友B:
这个应该是早期的兼容ST7565R程序的那种IC用来绑定的屏,驱动IC型号应该是EPL65132,
买块同用的ST7565R的屏,按照接口定义依次接过去一般能亮,对比度跟LCD驱动电压和程序有关。

补充一下,现在这种一颗65132 chip on board的液晶已经很久不见了,跟你着一样的估计根本没有,看那做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块屏幕试试吧,问下楼主,你用的是什么湿度传感器,精度怎么样

星江佳源杂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早期的兼容ST7565R程序的那种IC用来绑定的屏,驱动IC型号应该是EPL65132,
买块同用的ST7565R的 ...

我把它砸开了里面是一个长条形的晶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应该是早期的兼容ST7565R程序的那种IC用来绑定的屏,驱动IC型号应该是EPL65132,
买块同用的ST7565R的 ...

我这里有ST7565的屏都是OCG的呀没见过绑定在PCB上的7565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里有ST7565的屏都是OCG的呀没见过绑定在PCB上的7565

是的,早期用EPL65132做的,软件我记得好像兼容ST7565R,因为以前IC绑定到LCD上技术还不那么普及,所以拿这种IC绑定到PCB上,
IC型号不是ST7565,而是EPL65132,这个型号baidu一下就有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早期用EPL65132做的,软件我记得好像兼容ST7565R,因为以前IC绑定到LCD上技术还不那么普及,所以拿 ...

是他没跑了

网友A:
问下楼主,用的什么湿度传感器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下楼主,用的什么湿度传感器哈

是星江嘉源的设备上带的

网友(2018-09-11):
引用 网友A:
换块屏幕试试吧,问下楼主,你用的是什么湿度传感器,精度怎么样

耐水型湿敏电阻,可以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