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打开工程文件自动报错关闭

楼主(2015-03-07):
javascript:;javascript:;javascript:;
最近在用IAR 8051做 CC2540
IAR版本是8.10的但是打开工程后就会自动关闭,然后弹出这个消息,我的电脑是WIN7 64的那位大神知道该怎么办,指点一下吧。

网友:
明显是不兼容啊

楼主:
不兼容?能具体说明一下吗,谢谢啦

网友A:
1、你这个工程建用的版本跟你现在打开他的版本不一样?
2、没安装好或者没安装在全英文路径 软件安装方面问题?
3、本人安装的8.1是兼容win64位的,你看下是否你下错版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这个工程建用的版本跟你现在打开他的版本不一样?
2、没安装好或者没安装在全英文路径 软件安装方面问 ...

估计是第一个问题了,后两个都没错,之前我各种检查也觉得是第一个问题,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改一下参数什么的让这个工程能通用过来呢?
我不太想重新新建一个工程了

网友:
试试这个文档 我没试过 试前最好先备份下修改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