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LE5616AD控制SI4463模块发射端不能检测到发射完成标志?

楼主(2015-03-07):
   SI446X_SEND_PACKET( buffer, 10, 0, 0 );   //发射数据包
  GLED=0;  //LED为0时亮
    do{
        SI446X_INT_STATUS( buffer );            //读状态寄存器
    }while( !( buffer[3] & ( 1<<5 ) ) );           //等待发射完成(发射中断产生)
  GLED=1;         //LED为1时灭,但程序运行在上面一句时检测不到发射完成标志,一直循环.

网友(2015-05-11):
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楼主:
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好久了记不住了,好像在程序中把模块片选一直置为有效

网友:
模块一直是使能的啊!

网友(2015-08-12):
不会吧,使能了发射中断的话,发完是会有中断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