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有没有类似于altera的 logiclock的技术?

楼主(2015-03-07):
请教,xilinx有没有类似于altera的  logiclock的技术?

网友:
还以为是什么呢,Xilinx从第一代FPGA就支持手工布局布线了,最原始最基本的功能。Altera不知到多少年后才出来个logiclock,估计十有八九是很多客户提出这个要求才不得不添加的。对有些设计来说,不能手工布局,实际的电路性能就会大打折扣,尤其是涉及到高速IO这块。

楼主:
logiclock和手动布线不是 一个概念吧?
logiclock的功能是  可以将整个工程分为多个 部分,每个部分 分别调试,时序没有问题后,就用logic将各逻辑块固定住,逻辑块内的 各逻辑单元之间的 物理位置不再移动;
再使用 各逻辑块的 时候, 逻辑块是作为独立的整体拿过来,整体内部 各逻辑单元的在 逻辑块内的  相对 位置关系 不变

网友:
xilinx有增量式设计

网友:
planahead里面,Pblock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