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伺服电机替用步进电机?求教

楼主(2015-03-07):
现在做一个一个大尺寸的3D打印机,但是吧,原先的步进电机 性能不够用,想到了 伺服电机。
现在吧,用的是开源主板
anduino maga 2560 ,ramps1.4 扩展板,和A4988 42步进电机驱动器。
并选购了一款 松下伺服电机和其驱动器,  不知道怎么和这个主板连接通信。
有没有哥们懂这块,提供个大概方案或方向。我去找点书试试看看调一调。。先谢了

网友A:
伺服也可以用脉冲+方向控制,这个和步进电机是一致的

网友:
选伺服驱动器的时候选脉冲型  就可以像操作步进电机一样操作伺服。

网友:
电机上面加个encod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也可以用脉冲+方向控制,这个和步进电机是一致的

现在的问题是 主板输出信号频率只有 几百赫兹,伺服电机驱动器的频率是千赫兹以上的

网友B:
伺服电机可以调整齿轮比的,(相当于电机转一圈需要发送多少个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伺服电机可以调整齿轮比的,(相当于电机转一圈需要发送多少个脉冲)

哦,谢谢。  我去hishi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伺服电机可以调整齿轮比的,(相当于电机转一圈需要发送多少个脉冲)

完全正确,默认好像是10000个脉冲一圈

网友:
电子齿轮

网友:
把它当作步进驱动器看待,特殊情况下考虑累计误差

网友:
松下伺服电机是可以调节齿轮比的,可以调成10000个脉冲一圈,也可以调成1000个脉冲一圈,只要在合理范围之内,都可以根据需要随心所欲的调节齿轮比。选择脉冲+方向即可以代替步进电机,并且不会丢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 主板输出信号频率只有 几百赫兹,伺服电机驱动器的频率是千赫兹以上的 ...

这个确实很慢了,伺服器响应比较差,不过看你的应用要求不高

网友C(2015-05-30):
输出频率几百赫兹,用伺服体现不出优势了,还不如用个大点的步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出频率几百赫兹,用伺服体现不出优势了,还不如用个大点的步进

伺服通讯调试已交 卖家 出了方案。确实有点不搭,哈哈。谢谢回复

网友:
可以看看雷塞的混合伺服,就是闭环步进电机

网友:
3D打印机可以考虑一下闭环的步进电机, 常州金三士机电的57闭环及驱动器效果不错。也很稳定。

网友(2016-06-27):
伺服的成本可就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