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找个能雕刻碳纤板材的雕刻机,求推荐啊

楼主(2015-03-07):
碳纤板常见规格:1)板材大小:200*250mm--400*500mm
                            2)板材厚度:0.5--3mm
希望加工进度能到0.05mm,雕出来整齐、无毛边。
各位大侠有推荐的吗? 非常感谢!

网友:
激光雕刻机行不?

网友:
只要是雕刻机都可以干,只是你要选把好刀

网友:
雕刻机还是算了,达不到你要求的精度

网友:
用雕刻机再配玉米刀就可以了吧,才3mm厚。。。

网友:
3.175mm玉米铣刀会有弹性变形,加工有配合要求的孔要光刀

网友:
希望加工进度能到0.05mm 。这条大多数的廉价雕刻机就可以pass了。 很多雕刻机都标称0.02mm的精度,其实买过用过就知道了,作坊产的很难有这个精度的。

网友:
最好买的时候实际去看下实物机器。

网友A:
北京精雕,公司正在用。效果一级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北京精雕,公司正在用。效果一级棒

兄弟能说下型号吗? 看了下官网,很多类别呀,找个能用的就行,预算不多~

网友:
北京精雕的机子最便宜也要15万了。如果预算不到,算我没说。东西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能说下型号吗? 看了下官网,很多类别呀,找个能用的就行,预算不多~ ...

买它的动龙门系列的就行了,选个高速主轴。